[音响] 买的高音喇叭用旧的电脑音箱推动后有点吃力

楼主(2021-01-28):
买的2个高音音箱用电脑带的音箱推动有点吃力,请大家指点一下,电脑的音箱的(多媒体有缘音箱系统)频率响应:30HZ-20HZ 信噪比≥70dB  标称阻抗:4欧姆 输出功率:14WX2+18W  功率:≤35W 电源电压~220V/50Hz。买的音箱就是图片显示的。

网友:
不能光看阻抗,你要看灵敏度,灵敏度高的才容易推动,加个USB功放板试试

网友:
要推动力改数字功放吧。5v的pam8406推肯定比这个要响

网友A:
这是高音30W,你推它得用至少60W的功放,然后再买两中音和低音或者全频音箱过滤掉高音部分!!!

网友B:
就高音吗?没有中低音?
如果只有高音,那根本没法听,3000Hz以下的没有声音,人声一般在800-3000Hz。

网友C:
你的有源音箱输出功率2*14w+18w,2*14是两只卫星箱,18w是低音炮,新买的高音单只就要30-60w,肯定推不动,只能换功放买分频器,投入有点大了
没出7天建议把新买的退回去,旧的2.1箱子闲鱼出了,直接买一对2.0有源箱子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高音30W,你推它得用至少60W的功放,然后再买两中音和低音或者全频音箱过滤掉高音部分!!! ...

我是准备买一套音响和功放的,在逛功放的时候看见老板店里面的介绍就买下了,后期还是要买功放和音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有源音箱输出功率2*14w+18w,2*14是两只卫星箱,18w是低音炮,新买的高音单只就要30-60w,肯定推不动, ...

后期我会买一套音响和功放的,希望能把这对高音音箱也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有源音箱输出功率2*14w+18w,2*14是两只卫星箱,18w是低音炮,新买的高音单只就要30-60w,肯定推不动, ...

也不会退了,就当玩一玩吧,后期会买功放和音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会退了,就当玩一玩吧,后期会买功放和音响的。

市面上稍微好点的无源箱都自带分频,装了高音喇叭
况且能不能买到带独立两路高音输出的功放都要打个问号,专业级的我不清楚,反正家用的功放没见过有这功能
你这对高音箱子除了吃灰还能干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期我会买一套音响和功放的,希望能把这对高音音箱也带上。

6欧阻抗的不常用,一般2-4欧的用于低于12V供电的功放系统,比如车载或者低功率2.1有源,8欧在复合无源音箱中用的最多,16欧很多用在需要并联的音箱上,两个并联后得到8欧,或者一个音箱中有两个低音单元而输入阻抗标识是8欧的音箱。

6欧的桌面级监听见到的比较多,因为高音定向性明显损失高,适当提高功率有助于更好地表现,当然不是什么发烧品金耳朵且没有对比的情况下随便搭配也不会听出什么不同来!!!

网友:
高音喇叭与全频喇叭相比灵敏度普遍偏低,功放单独推高音声音是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高音吗?没有中低音?
如果只有高音,那根本没法听,3000Hz以下的没有声音,人声一般在800-3000Hz。 ...

现在就只有高音,后面想买一套音响,逛淘宝的时候买下的现在这个高音,想听一下效果的,后期准备并联到后买的音箱上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有源音箱输出功率2*14w+18w,2*14是两只卫星箱,18w是低音炮,新买的高音单只就要30-60w,肯定推不动, ...

我只会在淘宝上买东西呢,还不会卖东西。

网友:
可能不是功率或者灵敏度问题,这个可能是纯高音单元吧?大概主要播放10k以上声音,肯定接上去声音很小而且应该是更不自然。电脑2.1的卫星箱应该是全频,低频起码要下到200Hz以下才基本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