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介绍一个从小(小学)用到现在的就地取材的工具,锯条磨的铲刀

楼主(2021-01-28):
这个就是普通钢锯条(5毛一根,现在可能1元一根吧),小时候90年代就经常用到。普通锯条用废后(例如齿掉得比较多就会换新的,旧的扔掉,或者用的时候崩断了。
小时候就会收集一些,一些是捡回来的。
用磨刀石磨一下。
以前经常需要挂漆包线,也会随便拿一根用,用手大胆掰断,一根锯条可以掰开三四段。断面也很锋利,挂漆包线用,用顿了,在用老虎钳子夹住1cm,继续掰,掰开的新断面又是锋利的,挂漆包线,刮绣都很方面。
也可以磨一下,磨成铲刀的样子,当然可以磨成别的样子。
因为厚度比美工刀厚,铲刀的样子也更适合刮铲,用起来很方便。

楼主:
这锯条刚随便搜索了下,
很便宜啊。100根二十多元,平均2毛多一根。
当然搜索的都是国产老厂的产品。
日本的贵一些,基本都是好几倍价格。

网友:
不喜欢那种有油漆的 容易夹(喜欢拿来锯木头 比木工锯精度高一些)  我以前搞汽修拿来铲密封胶和石棉垫

网友:
10几年前也是自己用锯条做刻刀用,有了美工刀后就不做了,打磨累而且经常要磨刀保持锋利。

网友:
钢锯条,现在看来挺便宜的

网友:
磨了一个磨废了

网友:
小时候,这断锯片,一段缠上电工胶布,另一段磨成刀片,比买的铅笔刀好用

网友:
现在便宜的锯条的质量很差,比较好的双金属的又比较软

网友:
普通的锯条可以用切割锯做成曲线锯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