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谈福禄克Fluke 15/17b(不带+)改真有效值RMS

楼主(2021-01-28):
继续,这个帖子是不带+的15/17b修改方法。红色的是修改的地方。拆除c5,r6,cr2,c3,r3,r8。c6可保留用作ac耦合电容,c2可以保留做平均电容。个人建议rms2dc用LT1966,价格低,电路简单,供电弹性大,精度高,手持表使用可以免校准。可以用一片转dip的电路板做出整个rms2dc。

实际的板图

楼主(2021-09-28):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半夜了还来回复我的求助.
你说的测试步骤,对于我来说,太难了,没有校对的仪器啊.
我给你发私信. ...

下面对goatking朋友及改装方法做以下更正。
f15/17的op1在acv状态下内部电子开关设置为x1缓冲,同时adi后有增益调整(不知道为数字或模拟方式)。因此无法通过调整r9进行ac rms校准。好在总增益>0dB,因此只需用分压网络/电位器即可完成ac rms校准。更新后电路如下。蓝框内为更新的修改方法。分压臂上下电阻约为1:2

楼主:
最后就蓝框中的分压电路做个说明。
因为大多数爱好者没有交流电压基准,所以提供一个免校准的方案,如果不是一定要校准到1个字以内,而满足于0.1%的转换精度。那么可以按如下方法做这个分压电阻。
首先要尽量利用万用表电阻档的分辨率,15/17b是4000字的表,找30k-39kΩ间任意阻值,用万用表挑三只阻值一样的,则相对误差小于0.03%,串联在一起,这样得到2/3分压比给转换板,误差不超过0.06%,这个值小于转换误差,只要不是要求1个字以内的精度,可以用这个方法直接分压,免校准,这应该是最简单的办法。分压误差0.06%,1966的转换误差0.1%/0.25%。即便把这些都加起来也在15/17b的acv标称精度1%以内。如果要做进一步调整可以把拆下来的r8加在分压电路上。其实15/17b的分压网络用电阻就是1‰的,即使某一个档位可以调到一个字,其它档位也可能有最高1~2‰的误差,除非对所有档位进行了精调,否则没必要追求到1个字。
********
goatking朋友在42楼提供了详细改造方法,比我写的更加详尽而具体。要改的朋友可直接照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校对的顺序, 我突然想起来了,你电话提醒过我 ,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还好你在这里指正了,这样更多的网 ...

更正后的福禄克F15/17B(不带+)校准方法。
这是不改RMS的原机校准方法。
改RMS的,如果要求不高满足出厂精度即可的话可参照前面方法无须校准。需要校准到一个字的可在2/3分压的部分加个电位器,用拆下来的R8正好

网友(2021-05-17):
很棒的技术分享,正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B:
真有效值转换出来的值和原设计交流转换出来的值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有效值转换出来的值和原设计交流转换出来的值是一样的?

正弦波的话是一样的,非正弦波不一样,真有效值是准的,原来的不准

网友(2021-08-26):
感谢楼主分享,先回复,再学习

补充内容 (2021-10-10 12:11):

补充内容 (2021-10-10 12:16):
非常感谢楼主的帮助, 我的改装已经成功, 后面的回复我给贴上了我的改装经过及图纸, 再次感谢楼主.
我没有找到编辑功能,只有补充,大家就向后翻吧

网友A:
楼主,有改装的实例吗?学习一下,自己也按着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改装的实例吗?学习一下,自己也按着改.

我改了f101和ut136b+
我自己没有17b和17b+,是公司的,不适合改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改了f101和ut136b+
我自己没有17b和17b+,是公司的,不适合改动。

我有17b,给你发过去,你帮忙改一下如何? 做个实验品, 成功了,以方便更多坛友?所需费用,我来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17b,给你发过去,你帮忙改一下如何? 做个实验品, 成功了,以方便更多坛友?所需费用,我来出. ...

我焊工很烂的。你照说明改就行,哪里有疑问随时都可以联系。我确保这个改法没有问题。
1966的精度可以确保17b改完免校准。

网友A:
求助,给个详细的接线图吧, 按你的照片接了, 并且测试了好多解法,都没有成功, 要不然没有数据,要不然测试220v显示375V左右, 都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助,给个详细的接线图吧, 按你的照片接了, 并且测试了好多解法,都没有成功, 要不然没有数据,要不然测试220 ...

把你的图发来,我给你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助,给个详细的接线图吧, 按你的照片接了, 并且测试了好多解法,都没有成功, 要不然没有数据,要不然测试220 ...

你确保严格按照我这个图了吗?注意那个负电压是-1.7v不是-3v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2788-1-1.html
这个图和本贴里的电路图合起来就是。除了电源位置我没标,其它点都一一对应
这个图不是手册原图,是根据3v供电的万用表修改的实际电路图,对于15b/17b直接可用
然后就是本贴的电路图里把红线处的件挑开,
按to rms对ac in
from rms对dc out
地对agnd/op2p
即可。
其中如果保留c6的话,rms图中ac in的 0.1uf可以不用,如果不挑电位器挑开c6,ac in可接op1o,ac in的0.1uf甚至也可以不用,不用就是dc耦合转换得到ac+dc rms,用就是ac耦合,得到ac rms,你要是喜欢可以加个开关来选择耦合方式,这个往往是高档手持万用表才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助,给个详细的接线图吧, 按你的照片接了, 并且测试了好多解法,都没有成功, 要不然没有数据,要不然测试220 ...

还要你转换器板和万用表pcb板的清晰图片,要能看出你每个接线点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助,给个详细的接线图吧, 按你的照片接了, 并且测试了好多解法,都没有成功, 要不然没有数据,要不然测试220 ...

下图是fs9721-lp3的电源轨
rms图的+3v接9721的vdda
rms图的-1.7v接9721的vss
rms图的地接9721的agnd,实际上就近连到9721的op2p

此时op2未使用,op2p已经接地,可以把op2o与op2n短接,最后这个不接也可以,只是可能增加一些功耗

网友(2021-09-25):
太感谢了,感谢百忙之中回复我的求助. 我再按你的标注,重新焊接一下,然后测试一下. 测试完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图是fs9721-lp3的电源轨
rms图的+3v接9721的vdda
rms图的-1.7v接9721的vss

1,小弟不才,按着你的图纸进行了接线,还是没有改观, 测量220VAC,还是显示370VAC左右.并且测试了多个不同的TLC1966芯片.(从淘宝2家购入的,芯片上的丝印不一样)
2,用另外一台17B测试,将牛屎芯片改了GC7721AQ,结果不显示了.
3,快来救救我吧,快疯了.下面是图片,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这个是另一种丝印的19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另一种丝印的1966

这张图好像不对,
无论哪个方向,你的pin连的是1/8/5或1/4/5,正确的应该是1/8/4
请做如下检查
1>万用表开机后测量1966的vdd对vss电压是否为3.9v
2>你用的是万用表电路上的c6做ac耦合,试着换成0.1uf的mkp/cbb或mkt,先排除一下c6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