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一个磨钻头的小玩意

楼主(2021-01-28):
        电钻相对用的多,钻头磨好很不容易.参考了好多视频,最后定下来了,不太完美,但比没有强.

这是几年前用没用的验钞机做的砂轮机.

在底座上加上一个铁片.

风扇电机轴焊上一个角铁.

1元买的底座.

组装到一起.

可以磨钻头了.

轴可以左右移动,

也能随轴转动,把后角磨出来,

磨完后前刃有条线,照不太清,实际看着很漂亮.

还可以.

钻的铁屑.

演示完毕,谢谢观看.

网友:
这么麻烦,直接用角磨机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属于定角磨,稳定一些

网友:
铝夹轴座可以调角度,有创意

网友A:
这是切片吧,有点危险啊,换成磨片吧。

网友B:
坏了换新的啊,X宝上一两块包邮,有红包时,基本免费,

网友C:
1元买得底座,哪里还有,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定角磨,比手拿着稳多了,有时间也做一个

网友D:
做个这玩意儿吧!简单好用

网友:
悄悄地告诉你。。。磨钻头用玻璃切割片。。。

网友:
这样磨的,钻尖还得用角磨机磨一下,不然钻尖不能聚成一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个这玩意儿吧!简单好用

这个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切片吧,有点危险啊,换成磨片吧。

速度慢,不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了换新的啊,X宝上一两块包邮,有红包时,基本免费,

享受的就是diy的乐趣,不计人工成本的,尽量都是废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元买得底座,哪里还有,能给个链接吗?

用红包买的,实际掏了1毛,原价2.2,店名是晟达轴承导轨滑块光轴.

网友:
钻头不行就换新的,不是个办法!磨一下还是挺好用的,有些钻头买来就没有开好刃,还是要重新打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