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双通道迷你示波器测试一下反激型开关电源并简单分析

楼主(2021-01-29):
这个小型反激型开关电源使用SG6848驱动,电路比较简单。小型电源使用反激型的比较多,波形比较特殊。
电源的功率管导通时,变压器储能,功率管截止时,变压器通过整流管反向释放能量。
所以这种电源反向电压比较高,电压纹波比较大,使用了电感滤波和RC吸收电路。

楼主:
下面是连接180欧姆电阻,轻载状态波形。

楼主:
下面是空载状态的输出波形。

楼主:
下面是连接50欧姆电阻时一些波形,变压器测量的是芯片供电绕组,直流电压为17V使用LC滤波,小电感前端纹波极大。

楼主:
下面是变压器二次侧输出电路波形,直流低压16V,使用LCπ型滤波,减小纹波,使用RC吸收电路,吸收脉冲尖峰,保护整流管。

网友A:
谢谢分享
没看见示波器啥样的

论坛给每天得M上限,上限太低恐怕比较影响积极性。
只好先记号,后面再给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下面是变压器二次侧输出电路波形,直流低压16V,使用LCπ型滤波,减小纹波,使用RC吸收电路,吸收脉冲尖峰 ...

我又测试了一下功率管电流,导通开始瞬间很大,后面就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没看见示波器啥样的

我又测试了一下高压部分,变压器,功率管,尖峰吸收电路。使用电阻10M和1.5M+1M分压1/5进行测试。
发现波形脉冲前端缺损,明显失真,可能需要增加电容补偿。
显示峰峰值大概只有原来的1/19。

网友(2022-04-26):
不错,非常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