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AST毛细管温度表

楼主(2021-01-29):
开水机上拆下来的,应该是毛细管漏了,数字不动了

网友:
漏液就变成废铜了

网友:
加水密封能用不?还是说得加专用的那种

网友A:
第一次看到内部的结构,这是靠压力还是温度?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看开水机温度反应没有那么快的

网友B:
过去这种温度显示感温管里面填充的是氟利昂制冷剂。现在新材料出来的太多不清楚了!

网友:
没有氧焊就用用焊锡补洞,然后去修家电那冲R22就可以满血复活了。

网友:
一直不知道里充的是啥,看坛友们的回复学到了

网友:
不是AST,是EAST:lol:
液体加热膨胀,推动指针

网友:
看上去有点像早期璇涡管压强计结构,温度测量应该是不同膨胀率双金属片,焊接扁平金属管,加工漩涡形状,金属管中间流动液体。

网友:
机械的,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内部的结构,这是靠压力还是温度?

是液体的热涨冷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去这种温度显示感温管里面填充的是氟利昂制冷剂。现在新材料出来的太多不清楚了! ...

热力膨胀阀

网友C:
高级货,第一次见,涨见识了。
看样子导管很容易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内部的结构,这是靠压力还是温度?

密闭容器(空间)温度变化压力就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级货,第一次见,涨见识了。
看样子导管很容易挂

这种机构的,只要焊接技术好,不漏,用个十几二十年是没问题的

网友:
充制冷剂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机构的,只要焊接技术好,不漏,用个十几二十年是没问题的

我想说的是,如果经常换位置动那个导管,那导管很容易挂。不能像一般的手持温度计一样拿着到处去测温。
如果固定在设备里问题就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