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爱华随身听巅峰之作~钛金属外壳的AIWA HS-PX1000拆修

楼主(2021-01-29):
7年前收的尸体,当时价钱还没被炒起来,很便宜。排线断了,而且当时完全没有打理的经验,就一直压箱底放着。去年开始学习自己打理px系列,然后搞好了几个jx707,发现这个px1000的机械结构和jx707完全一样,于是从闲鱼上买的排线,试着打理了一下,终于救活这个所谓的机王。(机皇是Sony的dd9,这个最多叫机王)

下面是网上的软文:
爱华AIWA 1991年推出的机王HS-PX1000钛合金则是爱华宣称的最高级单放机型,是AIWA迄今为止最高档、豪华的单放机种,功能也最齐全,尤其是钛合金机身最为人所乐道。机体设计非常坚固耐用,钛合金机身,永不磨损.并率先采用了音乐曲头搜寻器,在当时可算是首屈一指了。
2段BBE,内含2段DSL的M.S.P多重音乐效果处理器(平音/流行/摇滚/爵士),DOLBY B/C NR,高速曲头搜寻器,两方位角非晶质HX磁头,PLSS,全功能线控,10分钟快速充电,三方式自动反转,三点式发光二极管电池电量检查显示,自动选带器,防滚机构,12小时播放。输出功率:20毫瓦/声道,电源2V,尺寸107.5X75.9X26.1毫米,重量240克。
--------------------------------

俺的感觉如下:

钛合金号称永不磨损,但这机器在钛合金外面还镀了一层膜,这个膜非常容易被刮花,到手的机器基本上都是伤痕累累的。
另外钛合金据说很不好上漆,所以整机没有印刷文字,所有的字都是冲压上去的。这个倒是永不磨损。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为了减少文字冲压模具成本,这个机器的好多开关都被移到了盖子上或是盖子里面。
另外机芯和JX707一样是个吐槽点,要是和PX30,PX50的机芯一样的话,也许这台机器就可以和SONY的DD9一争天下了。

看线路板,这机器也许被修过,因为磁头的排线的大小和主板对不上,所以用了飞线。。。
但日本网上的一些PX1000的照片也有一模一样的飞线,不知道是不是AIWA设计上的失误?
但海外网上的PX1000就没这些飞线。。。。不知为何。

HS-PX1000电路板全图:

next

楼主:
机芯设计和JX707一样操蛋,不解焊十几个焊点板子拆不下来。
好在修了7,8个JX707了,熟练工种,很快就把机芯拆出来了。

这个机芯估计和JX707一样,主轴和压带轮太细,容易发生颤音。另外皮带烂的到处都是,干脆全拆开清理一下。

楼主:
换好排线测试主板。

修JX707时做的修理KIT派上用场,用JX707的机芯来测PX1000的主板,毫无障碍(11楼更新JX707主板图)

主板测试没问题。

没装排线时

焊上排线

JX707的机芯也完美动作。

next

楼主:
主板确认没问题,就可以装回去了。。。这台尸体还行,没啥颤音,也许是俺木耳听不出来。。。有时间再换个压带轮就完美了。

音响效果确实不错,基本上和PX50持平,但那几个音效处理器的效果和频段显示比较拉风。

网友:
机王居然没有收音,功能单一了点

网友:
也只能图个情怀了,现在连CD都不玩了,论音质随便一个国砖音质都好很多

网友:
不过瘾,电路板和机械部件多来几张细节图片啊

网友A:
这机器现在已经是天价了,感觉不值得购入把玩了。昨晚刚刚打理好一台尸体AIWA HS-J505,每晚下班回家修,修了1个多月,现在收音机和磁带都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现在已经是天价了,感觉不值得购入把玩了。昨晚刚刚打理好一台尸体AIWA HS-J505,每晚下班回家修,修 ...

好奇搜了下,淘宝上那些人真敢标价啊,价格都上万了!

网友C:
这颜色,应该是钛铝合金吧。。。就是类似易拉罐那种材料,哈哈哈。

楼主:
另外吐槽一下排线的价格,jx707的排线一根才10几块钱。这机器的排线比jx707的还少了几个腿,竟然啊卖到150-200一根。啥都能炒啊!

上两张电路板的图

下面两张是PX1000的正反面:

下面两张是JX707的正反面:

网友:
。。。。。。。恭喜修复,情怀被消费了哈哈

网友:
不带收音机差评了,太不走心了

网友:
现在磁带机都被炒起来了,包括索尼的DD系列,价格也是比较高!

网友:
好多原装的机器都有飞线。

网友D:
玩过三磁头卡座,对这些机子无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颜色,应该是钛铝合金吧。。。就是类似易拉罐那种材料,哈哈哈。

铝合金阴极氧化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过三磁头卡座,对这些机子无感...

这只是个情怀。垃圾级别三头卡座也比最好的随身听音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搜了下,淘宝上那些人真敢标价啊,价格都上万了!

这东西买了干吗?收藏?

网友:
也就剩情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