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田电池套料电线接序问题,把我难住了,请电子大神帮帮我!

楼主(2021-01-29):
买了一个牧田9A的电池套料,有没有好心大神告诉我电量显示板和主板间怎么接?
图一新买的套料的板子。图二图三类似的副厂电池主板背面,有B+B-对应指示,新买的没有。

网友:
左边GND就是B-,右边CH+、B+不就是B+吗~

楼主:
感谢回复,在板子的正面发现也有B+,负极附近只有正面有B-,也就是说电池的正负极和板子正负极直接连接,电量显示板两根线也是和正负极连接,可以这样理解吗?
这种带黄色插槽的电池是能上原充的,这样电池直接连接正负极,板子能起到保护作用吗?
图三是买的6安时的套料,板子看着很大要高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