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电热水器继电器反复吸合,怎么修

楼主(2021-01-29):
朋友的一台海尔电热水器接电后,显示屏点亮后反复一闪一灭,间隔1S左右。继电器滴滴的反复吸合。间隔相同。显示控制板同电源板连接有4组数据,一组是继电器控制,一组是+5V电源,一组是NTC,一组是LM358输出。358输出看样子是漏电检测的
现在+5V正常,NTC用热风枪加热后有时候显示正常,持续加热会显示E2超温,感觉NTC应该也是正常的。显示控制板拿到其他机子上测试也是好的,LM358换过没用。没找到相关电路,所以不清楚继电器反复吸合是啥意思啊?
有谁知道这玩意的维修思路吗?
电路板和这个类似,不过有磁环检测漏电

楼主:
刚刚搜到一张电路图了
感觉像是漏电检测这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A:
继电器应该是12v的,检查一下12v电压是否稳定,整流滤波是否正常,驱动继电器的三极管是否正常,断开R4,看驱动信号是否正常,外围都解决了,就是控制I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应该是12v的,检查一下12v电压是否稳定,整流滤波是否正常,驱动继电器的三极管是否正常,断开R4,看 ...

控制板拿去其他机子上试过,好的
+12V也正常
它这个一通一断的是控制板给的信号。而且控制板一直在闪,这点很奇怪

网友B:
既然这样,检查一下控制板 供电是否正常。你既然能找到地方试控制板,那能不能把对方的控制板借来在你热水器上试试呢?排除一下你前面照片里那个板子没问题。试的时候摇晃一下控制板,排除一下插座接触不良。

网友:
继电器赶脚坏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这样,检查一下控制板 供电是否正常。你既然能找到地方试控制板,那能不能把对方的控制板借来在你热水 ...

不行了,另外一台已经被装好使用了,再拆是不可能了,只能在这边检查下,不过电路比较简单,应该很快能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了,另外一台已经被装好使用了,再拆是不可能了,只能在这边检查下,不过电路比较简单,应该很快能修 ...

明显是控制板的问题....

网友C:
既然如此果断先换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如此果断先换继电器

     5V供电为啥断断续续?

网友:
查12V供电是否正常,检查滤波电解是否鼓包

网友:
继电器不贵吧,买新

网友:
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