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SONY HT-CT290无线家庭影音系统拆解,不开机求助

楼主(2021-01-29):
现在是不开机,前面指示灯不亮,拆开量电源输出24V的有18V,业主说插电前面灯会亮,没有开关,我也不会修,看看有没有懂这个的。

楼主:
电源板输出的灰色线(SUB)没有电压,

网友A:
开关电源安装在金属壳上竟然连地线也没有。这索尼货有安全隐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安装在金属壳上竟然连地线也没有。这索尼货有安全隐患。

螺丝拧紧后PCB线路板地线有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丝拧紧后PCB线路板地线有接地

电源插头是两脚的,哪来的接地?而且背板也没有接地端子

网友C:
既然电压没有,就检查电源板呗,从输入开始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电压没有,就检查电源板呗,从输入开始检测。

网上说是电源管理芯片54334坏了,换了就可以了,这个机器是同事的,我也没有那个芯片和换芯片的能力,叫他拿走去SONY维修点修。

网友D:
日本人的音箱最爱用刨花板子不知是好听还是节省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日本人的音箱最爱用刨花板子不知是好听还是节省成本

想多了,就是便宜而已

网友E(2021-02-28):
7楼说的对是54334坏了,我的换上就通电了,待机电压18伏,开机后就24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7楼说的对是54334坏了,我的换上就通电了,待机电压18伏,开机后就24伏

已经让他拿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