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平板屏幕 驱动板子上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1-01-29):
不能设置默认启动源   播放U盘还要重新插电   可以用USB 刷机,看看有没有对应的程序。芯片打磨了看不清。操作都要遥控器。按键能接吗?

网友:
既然你有刷机包那么WINHXE打开刷机包校验位会有芯片型号。这个应该是串口,接上串口助手,机器启动会看到启动信息看看有没有芯片型号。还有一个背面可能有印刷版本号,可能包含芯片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