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富士一次性相机的闪光灯电路图

楼主(2021-01-29):
最近想做一个3.7升压到60V的电路,用在自行车电喇叭上。
捡来的电喇叭电路是CP2301,需要18~60V的电压才能工作。
输出电流有10MA就够了,但最简单的东西也是最难的,搞来搞去不理想,输入电流600mA,输出电流只有1.3mA
输出功率不够,CP2301不工作。

突然想起了闪光灯电路。

一次性相机,也叫带镜头的胶卷,价格大概是两个胶卷分。
20年前,没有带相机的手机,这种商品曾经红极一时。
拍完后通常都是整个交给洗印店的。
我是把胶卷卸下来,壳子自己留下来了。

用这个电路来改吧。

富士胶卷出品,可拍27张。

拆出来的闪光灯电路
振荡管D1960是闪光灯专用的,小小的个头却是30V/5A。

根据实物画出来的电路图,单管自激振荡,变压器是铁氧体磁芯,电路充电时有吱吱声,振荡频率应该在20KHZ以下吧。
这种振荡电路里没有电容,不知道振荡频率是由什么决定的?
请大家指教。

下图是从网上找到,振荡管基极有电容。
有没有电容都一样吗?

过两天把变压器的次级拆掉一些看看。

网友:
需要18~60V的电压才能工作,那就升到20V左右就够了哇。SX1308这样的几毛钱的芯片都可以了

网友A:
喇叭直接接电动车电池不香吗?

网友:
闪光灯升压太高了,几百伏。

网友B:
这个电路我看了看尺寸,应该是单节1.5V升压310V的电路,三极管用耐压30V的原因是变压器自激升压的时候,三极管要承受变压器感抗产生的反电动势。
如果你要用在3.7V-4.2V的话,那么三极管要承受两倍以上的反电动势,极可能被击穿损坏。
另外在输入电压升高的情况下,按原始元件取值,输入电流也会急剧增大,也有可能过流烧毁三极管。

顺带,这种自己升压电路的频率是由三极管的截止频率、变压器的原边和反馈绕组匝数比、输出负载等各方面因素联合决定的,他不是个固定频率。

网友:
有点奇怪,次级的方向。如果标记没错的话,是正激的输出?

网友C:
零几年我还不懂的时候,以为干电池设备没有高电压很安全,给父亲修胶片照相机清理快门进灰不动时,被麻过手才知道闪光灯电压比220伏要高,先去掉电池,然后用220伏40瓦白炽灯先给闪光灯电容放掉电压。

网友:
真的比较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我看了看尺寸,应该是单节1.5V升压310V的电路,三极管用耐压30V的原因是变压器自激升压的时候,三 ...

多谢指教,我还以为是另一个图中的那个2000P的电容决定振荡频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直接接电动车电池不香吗?

我的是自行车

网友D:
如果是同名端有错,如果次级是反激输出,那么可以说说决定频率的因素。
关键点在三极管在导通变为截止的时间点
基极电流=(Vin+Vf(反馈电压)-0.7)/R1
饱和电流=β*基极电流
达到饱和电流的时间t=初级电感量*饱和电流/Vin
这是正半波,时间与电源电压,反馈线圈匝比,R1,β,初级电感量都有影响。
然后放电
电感的放电,放电时间与变压比有关,与输出(放电)电压有关。输出是给电容充电的,电压在变化,放电时间也是变化的。
电压在变高,放电时间会变快,如果你听到声音,频率应该是由低到高再到超过听力范围的过程。

网友:
很久以前用这个闪灯改过,加个氖泡,和什么忘了,可以改成12V电瓶摩托上爆闪

网友:
这个是正激电路,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同名端有错,如果次级是反激输出,那么可以说说决定频率的因素。
关键点在三极管在导通变为截止的时 ...

谢谢指教,原来振荡频率是这样被决定的。

网友(2022-10-27):
就这么简单呀

网友(2025-03-13):
引用 网友C:
零几年我还不懂的时候,以为干电池设备没有高电压很安全,给父亲修胶片照相机清理快门进灰不动时,被麻过手 ...

我之前也是拆照相机被电打了,那是一个卡片照相机,镜头可以伸缩但是突然坏掉了,想把里面的电机拆下来做风扇。为了防止主板冒烟先扣了锂电池,拆的时候摸到升压板大电容,卧槽,右手臂瞬间麻掉了!后来才知道那玩意升到350多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