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头脑发热,收了点自复位踏板开关,改啥好卖点呀?

楼主(2021-01-29):
就是那种电脑开关机的按钮,会回弹。按下去通电,松开断电
一般工控开模用的多一些吧,还有啥地方有实用的应用场景呢?
我想到了,加电磁阀控制水龙头。还有啥好地方能用到呢。
脚踏开关是直流交流都可以。能过2千瓦

网友:
普通的自锁开关去掉那个带钩的小铁片就就就变成你说的这东西了。

楼主:
来点家用的吧,普罗大众用的

网友:
控制个电源啥的 比如用锡焊的时候 开关脚踏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点家用的吧,普罗大众用的

电动缝纫机。

网友A:
我家的自动门开门按钮就在地下,一般手捧快递,脚一踩,就自动开门。

有个远距离读卡器做身份识别,但是如果识别到就立即开门的话,经常误开。所以需要脚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自动门开门按钮就在地下,一般手捧快递,脚一踩,就自动开门。

有个远距离读卡器做身份识别,但是如 ...

你牛, 以前我也这么想过,后来想想电也是要钱的,就不知道你这个远距离读卡器行费电不?’

网友B:
你自己的想法就很好啦,电磁阀控制水龙头,装在厕所上。小便就一脚,大便就两脚,拉多了就油门轰到底不要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的想法就很好啦,电磁阀控制水龙头,装在厕所上。小便就一脚,大便就两脚,拉多了就油门轰到底不要松 ...

有纯机械的脚踩阀,没必要搞这么复杂。

网友:
医疗美容产品设备上经常要这些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纯机械的脚踩阀,没必要搞这么复杂。

在火车上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自动门开门按钮就在地下,一般手捧快递,脚一踩,就自动开门。

有个远距离读卡器做身份识别,但是如 ...

好办法。有点像自动后备箱。

网友:
电子琴上的延音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