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个任天堂GAMEBOY的金手指,元器件求助

楼主(2021-01-29):
朋友那里拿了一个任天堂GAMEBOY的金手指
坏的,插上没反应,测量下线路没有生锈都通的,不知道哪里坏了

哪位认识最后几个图的那个元器件啊,铜色圆柱状,随便测了数值有区别,是不是坏的

网友:
那几个是二极管,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挡测。
有一圈漆的那端是负极。

网友:
应该是贴片稳压二极管,达不到反向电压正通反断是正常的

网友:
蓝色圆圈的是玻璃封装稳压管,封装形式LL-34,或者称之为mini melf,蓝线那端是阴极
黑色圆圈的是玻璃封装4148二极管,封装形式LL-34,或者称之为mini melf,黑线那端是阴极

网友:
楼主没装纽扣电池,还是拆机时拿掉了?

网友:
这种物理金手指都要烧程序或者编程上传地址码,没有地址吗就像白板一样没用!!!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个普通稳压二极管了

网友:
板子上不是写了4148么,开关二极管

网友:
要在上面插开才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