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1-01-29):
有位家乡的朋友发图片到我手机,说60V  32A时的充电器坏了,图片上的元件烧黑看不见型号,请网友们帮助鉴定一下是什么型号?估计是个双向二极管,有类似的图纸更好。

网友:
可控硅 一般有外围损坏

网友:
发生这种现象,不是一换了事的。没有电子基础,不会分析问题,不懂电路元件知识,告诉了也没用。是什么元件其实电路板上已经有符号了。但大小参数呢?不同的厂家有不同的设计。电路图通常很难搞到一样的。连是什么型号、哪里出的都没交待清楚,仅一个60V32AH更难找了。那个16脚的IC应该是为电瓶车充电器专门设计的芯片呢。其实,就充电器而言,故障简单的自己修修尚可,复杂的就算了,买一个新的吧。折腾下来肯定不合算。当然,自己闲着或是想学习则是另一会事。但想学习的话,跑一遍电路,自己画一个电路图其实更好。看似费力,但记得更清楚。

网友:
双向二极管好像是两个二极管错位标的,这个有点像双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