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NAS之三:为了给NAS做备份,买了个磁带机

楼主(2021-01-29):
之前在第二篇里面谈到了NAS的攻防问题: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892

近几个月,突然觉得备份什么的可能单纯用同步可能还不够,毕竟感觉毕竟机械硬盘还是有故障率的,再加上众所周知,硬盘挺娇贵的。所以,请了一个比较糙但是耐用的备份介质:磁带。

正好在闲鱼上收了一台光驱位的HP LTO4的磁带机:

以及几盘磁带:

一盘磁带最高压缩能存1.6tb,但是实际上达不到,所以咱就按照800GB的容量计算即可。
和录音机一样,磁头用久了还是得清洗的,所以,还有清洗带:

磁带机用的是SAS接口。我家NAS是用旧电脑改装的,必然是没有SAS接口的。所以没办法啦还得买HBA卡:

还有线材:

硬件安装很简单,磁带机装光驱位就好,然后HBA卡插PCI-E插槽,然后连接即可。
电脑上就能识别处磁带机了:

我这边将文件服务器和备份服务器分为2台(用测试服务器进行备份)。所以就将磁带机装在测试服务器上,同时,备份软件也是装在测试服务器上。
支持磁带机的备份软件很多,我这边使用的是BackupExec ,曾经是赛门铁克的,现在貌似卖掉了。在备份服务器上装备份服务程序和控制台:

在正式服务器上装Agent:

然后将备份服务器连接正式服务器,设置好计划,就可以在测试服务器上备份正式服务器的数据了:

跑一个备份试试:

因为我用的不是磁带库,所以还得记得按时换磁带。以后有条件再弄个磁带库玩玩。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当需要备份的数据量超过磁带的容量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跨磁带备份。因为我也没测试过。公司的BE倒是可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设置。
以及,磁带机噪音是真的有点大,所以我只能设置白天不在家的时候自动备份咯。。

[续]搬了新家,有了公司,也该改一下网络结构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7921-1-1.html

网友A:
磁带的保存和检索是问题,天气潮湿磁带就容易黏连,基本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带的保存和检索是问题,天气潮湿磁带就容易黏连,基本就废了

这个我倒是知道。所以我还在考虑买干燥剂和收纳箱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倒是知道。所以我还在考虑买干燥剂和收纳箱

打算用什么来备份磁带数据呢,上一套光盘吧

网友:
玩玩可以,真正依靠磁带备份还是算了吧!

网友C:
总共多少价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算用什么来备份磁带数据呢,上一套光盘吧

本身就是两台机器互相备份。磁带只是用来防止出现意外故障,两台机器同时报废,例如勒索病毒。。。。作为冷备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共多少价格啊》?

一千多吧

网友:
磁带机有磁带也有,就差玩的心态了

网友D:
数据线什么样子,怎么买,搜什么关键词

网友E:
读写速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线什么样子,怎么买,搜什么关键词

SAS阵列卡连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读写速度多少

写可以有4GB每分钟吧,主要是我的硬盘慢,磁带机按道理实际应该可以有130M每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算用什么来备份磁带数据呢,上一套光盘吧

压制的光盘才能久存,光驱刻录的存不久

网友F:
引用 楼主:
写可以有4GB每分钟吧,主要是我的硬盘慢,磁带机按道理实际应该可以有130M每秒 ...

磁带机随机读取性能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磁带机随机读取性能怎么样啊

几乎为0,所以我只能把他作为冷备介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磁带机随机读取性能怎么样啊

磁带机哪有什么随机读取啊,只能顺序读取,玩玩还行,家用我觉得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磁带机哪有什么随机读取啊,只能顺序读取,玩玩还行,家用我觉得不适合 ...

如果是LTO5以及以上的,还可以和磁盘一样格式化,LTFS文件系统。可以和磁盘一样随机读写,但是性能差的近乎于0。我买来主要是用于冷备我的NAS,毕竟勒索病毒什么的,以及我希望能安全点。

网友H:
上磁铁,秒秒钟玩完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磁铁,秒秒钟玩完

好像磁性介质没哪个能抵抗磁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