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一个老式的万能充,顺便问下能改3.6的输出电压吗?

楼主(2021-01-29):
买了几个带引线的铁锂电池,但没有合适的充电器,刚好有好几个万能充,拆解顺便请教各位老师如何改装成铁锂电池的充电器。

网友A:
居然连牛屎芯片都省了

网友B:
串个二极管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连牛屎芯片都省了

开玩笑,充电器要什么牛屎,一个13001就搞定了

网友C:
连个IC都没,的确也太坑了

网友:
大概更换Q4稳压管就可以得到相应的稳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个二极管简单

对啊,这个最简单,竟然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个IC都没,的确也太坑了

小电流的,无所谓了

网友D:
听句劝,买个专门的铁锂电池充电器,先不说这玩意能不能改,就算能改,当年这玩意充报废多少手机电池,电池充坏了得不偿失,要是发生危险,更加不划算,再有这玩意顶多也就500mA的充电电流,冲个3000mAh的电池,六个小时以上,要是再大点,搞不好一天一夜充不满

网友:
这电流小了,网上有tp5000模块,也不贵可以4.2-3.6转换,做个充电器两种电池都能充。还有恒流恒压模块,可以充电用充电电流大小可调。

网友E:
找找板子上有没有431,有的话应该很好改。再不济输出端也应该有个稳压二极管吧,换换看。

网友:
最好买一个充电模块,自己改的,充电又慢,还可能把电池充坏了,得不偿失,TP5000充电模块也不是很贵,没必要冒着把电池充坏的风险DIY这个

网友F:
改431附近的电阻或者稳压管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句劝,买个专门的铁锂电池充电器,先不说这玩意能不能改,就算能改,当年这玩意充报废多少手机电池,电池 ...

电池容量就是500ma的,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找板子上有没有431,有的话应该很好改。再不济输出端也应该有个稳压二极管吧,换换看。 ...

431没有。好的,我看看电路,然后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431附近的电阻或者稳压管就ok

谢谢。我有空试试看。

网友:
有两种办法,一个是将贴纸上的4.2V改成3.6V,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这么用着,心里痛快,
再一个就是看哪能改输出电压,有光耦的改次级,没光耦的改初级,就比较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