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微星RTX2060S;双显卡用了半年,四个风扇停转三个,几千元卡这质量?

楼主(2021-01-29):
工控机,配置比较高,24小时用了半年,GPU有高温,影响运行速度。  开壳发现有风扇不转,工控机原厂安装两张卡也比较近。

处理1个卡滞风扇后,分开安装插槽,又两个风扇卡滞。。。。。。。

楼主:
四风扇停转三个,后来换了三风扇的索泰2060S,待下回分解~~

网友:
你要给设备降温啊,显卡离得那么近,没有外在风扇降温吗?这工控机的设计严重差评了,

网友:
这么多年,我发现环境温度对风扇寿命影响很大

网友A:
瞎折腾,这是前进风的。。显卡前面至少要空出1个PCI槽位的。。
不然就GG了,你要这样装得买类似于以前工版那种涡轮风扇,侧面进气的才行

以 前弄采集卡,视频输出的工控机时就遇到这种 恶心事。。。研发以为全插满达成用户要求就行,,结果显卡GG了

网友:
什么用途的工控机 要两张游戏卡?

网友:
倒下来的什么价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瞎折腾,这是前进风的。。显卡前面至少要空出1个PCI槽位的。。
不然就GG了,你要这样装得买类似于以前工版 ...

是的,工控机厂方就挨着装的,哈哈哈哈哈
半年4000多小时 风扇都不正常了,这种轴套风扇比较意外。

网友:
。。。。。。。。。。。竟然不是尼德科的风扇,差评

网友B:
矿机么?换2个轴承风扇才是正道,高温加油用不了多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矿机么?换2个轴承风扇才是正道,高温加油用不了多久的。

不是的,工业机。  2060S原装风扇还有怎样,到手改吗

网友:
这样近,不利于散热,还有,貌似机箱也小了!

网友:
不得了,工控机都用这么好的显卡,而且一用就是两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工业机。  2060S原装风扇还有怎样,到手改吗

只用了半年,4个风扇卡了3个,不是环境问题就只有风扇的原因了,要么返厂,要么换风扇,上油只是治标不治本。

网友:
建议改精工双滚珠轴承最放心,省的担心突然异响。原装轴套应该是一种液压轴承设计,好在容易拆开维护,建准液压轴套最坑,上油维护只能用电钻打孔。

网友:
唉,两张显卡爱的太近了,上面那张显卡基本没风进去的了

网友:
显卡放的太近了,什么风扇都会挂了

网友:
没见过工控机  上游戏显卡的,, 要么就是集显,要么就是带非amd   nv   的不常见的显卡

网友:
参照服务器方案加装大功率高速风扇加强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用了半年,4个风扇卡了3个,不是环境问题就只有风扇的原因了,要么返厂,要么换风扇,上油只是治标不治 ...

嗯,半年在质保的。  供应商发来的索泰3风扇的2060S装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