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解剖)一台NTTFAX T-213传真机

楼主(2021-01-29):
公司搬迁,从仓库里翻出了一台古董传真机,NTT T-213

目前无论是百度还是谷歌均已找不到该设备的介绍,唯一仅能查到发售时间是1996年。。。

本来想通电测试下看是否还能启动,插上电只听自检滴一声,随后插电地方的旁边发出一声“Boom”,还伴随着一到亮光,赶紧断电

再看插电旁边的铭牌。。。。100V 50/60Hz

行吧。。。那估摸着应该是烧了,于是乎就有了接下来的拆解

===========================

话不多说,开拆

先看下机器最后一眼

开始“开膛破肚”

最上面的一层拆完,基本也就没什么了

激光器

拆除最后一块上盖

只剩下电源及输入板

免提时的喇叭

驱动电机

驱动板

话筒部分

电话信号输入板

应该是电源转换模块?

电源输入板
ps:这里可以看到保险管已经烧断烧黑,保险管上方的一个电容已经炸开,╮(╯▽╰)╭毕竟只支持100V电压的设备,让它接220V,还通电了近3分钟(是的,通电了3分钟才自己炸的)

解剖结束

谢谢各位的观看

网友:
解剖(pōu)

....

网友:
现在很少用传真机了

网友A:
保守的话应该DIY一个白炽灯串联插座测试。单片机好像是紫外线写入存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守的话应该DIY一个白炽灯串联插座测试。单片机好像是紫外线写入存储器。 ...

哎。。。因为电源接口和我们现在的都是一样的,插上以后就炸了,炸了才知道使用电压是100V,大意了

网友B:
都是淘汰N年的老货,送都没人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淘汰N年的老货,送都没人要了

应该还是有的吧。。比如收藏爱好者,刚刚又看了眼铭牌,看到了制造年月(9504),这年头,都可以进博物馆了

网友C:
把那个压敏电阻(不是你说的电容)剪掉,换上保险丝,包你能开机,电路应该不会坏

网友:
扫描光源是LED的,白光LED好像是93年以后才由2个日本人发明,这货新技术用的真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那个压敏电阻(不是你说的电容)剪掉,换上保险丝,包你能开机,电路应该不会坏 ...

有空可以试试。。。。驱动板应该没坏,前面拆大概看了下,高压板和右边的电话信号输入板上还有两个像灯管一样的也是发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