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甩棍能否当空鼓锤用?

楼主(2021-01-29):
就是验房,敲瓷砖、墙面,听声音。有人说,遇到空心,甩棍太猛,会击碎。
求经验。谢谢!

网友:
你不会轻点敲么?

网友:
你把头部换成木头的就行

网友:
找块木头就行了。甩棍招警

网友:
肯定可以啊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不过最好要用劣质一点的,质量太好的太重,查不了两面墙手就酸了。

网友A:
橡皮锤好用重量轻,施力均匀,不容易敲坏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橡皮锤好用重量轻,施力均匀,不容易敲坏成品

橡皮锤能听出来吗?我理解还是刚性物体去敲击比较容易分辨。。。

网友:
主要是看人的经验,耳朵

网友:
你要不怕累换个软头就用吧空鼓锤那延长管跟以前电视天线有一拼,薄薄一层,甩棍在劣质也薄不到那份上

网友:
头部换成胶皮锤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