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G AB量产成功,颗粒K9OKGY8S7C

楼主(2021-01-29):
收到一个坏的金士顿固态硬盘,不知道渠道,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保修,感觉像是假冒的,于是拆开打算自己开卡试一试。
拆开后 ,看到主控是SM2258G AB,闪存芯片有2个,丝印信息是SEC604  K9OKGY8S7C.

找了半天,没有查到合适的固件和工具,最后无意中翻到本站里有一个求助贴,(原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554)发现它的主控也是我这个型号,后面有一个大佬回复的--“这是三星3Dv3的晶圆的颗粒(标是瞎打的,不用在意),这个是8ce 128G,相当于正片的K9OKGY8S7C,目前ce显示正常。
SM2258AB_MPQ0719A_FWQ0621A_Samsung  去找这个包,这个包可以开。
316的板子一般是没有ce跳线的,板子设计成ce咋分配就咋分配。”

于是去下载了这个版本的包。
开始刷,因为本人小白,不太懂得,就直接就点第二个选项,点edit修改配置,将容量改成240G,颗粒选成K9OKGY8S7C.
短接rOM后点SCAN,松开短接开刷。然后直接报错51,好像是REset CPU什么的,又去百度了一下,有人说需要一直短接着开卡,于是一直短接ROM,然后开卡,确实不报51错误了,又报50错误,网上说慧荣工具出这个错误是正常的,其实已经开好卡了,只需要重新插上硬盘就可以识别了,经测试,还是不行。
然后换了几个工具都不行。最后没办法 ,又使用前面那贴子里fanallen大神推荐的工具SM2258AB_MPQ0719A_FWQ0621A_Samsung
胡改了几个参数 ,竟然成功了。具体看图, 不懂意思,乱点的没想到成功PASS了。。
运气是相当的好,总共花了1个多小时。

附上修改好的包,方便其他小白使用。另外做一个笔记,慧荣工具包好像在win10下有问题,没有右侧的操作按钮,我先在10系统上搞的,后来换7系统才能正常打开软件。

网友:
屎黄色板子看起来还蛮漂亮的:lol:OKGY8S7C速度还不错/还有用WIN7开卡好使WIN10各种莫名其妙BUG

网友A:
楼主贴下CE分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贴下CE分布看看

SORRY,实在不会

网友:
新人中高手

网友:
是正片拆机颗粒,k9omgy8s7m和k9okgy8s7m两个贴过u盘的颗粒上固态一个都不能用,我试过,不是炸ce就是坏块过多不能初始化,都是垃圾,这个假金士顿比真的好太多了,良心山寨

网友B(2021-05-07):
我日,我从三星的NVME拆了两片下来,用2258H,找了同样SM2258AB_MPQ0719A_FWQ0621A_Samsung这个工具直接选好芯片,弄出来232GB但是速度才有200MB一秒,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日,我从三星的NVME拆了两片下来,用2258H,找了同样SM2258AB_MPQ0719A_FWQ0621A_Samsung这个工具直接选 ...

换个版本工具看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版本工具看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167&extra=page%3D1

谢谢,明天试下,说不定是我改装的转接卡有问题

网友(2021-08-10):
不知道能用不能,下载试试

网友D(2021-09-23):
同样主控是SM2258G AB 但是Auto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样主控是SM2258G AB 但是Auto不到

自动是不会出来的,要手动选择

网友(2022-04-14):
我的nvme ssdsckkf256h6下载回来试试看

网友:
同样的主控和颗粒,我开不出来 ISP校验不过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不过是120G的,用了你这个可以开成功,但是不能格式化,什么情况?

网友(2022-11-29):
2258G的有点能开,我差不多找遍了才找到

网友(2023-09-11):
学到知识点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