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问下手里有个博世的GSR12-2镍铬电池的,是否可以替换锂电池呢?

楼主(2021-01-29):
如题,感觉镍铬电池力道虽然OK,但是充放电总是比较担心记忆性,而且长时间不用临时用老是没电,而且好多年了买新电池还买镍铬的也不便宜觉得不划算,有心全换了,可是本身没啥毛病,所以很纠结

网友A:
可以,这么改的人很多

网友B:
12-2 的镍电可以用2并四串的方案啊 这样容量也有 电压也够 其实12v的机器可以直接插14.4V的电池 开关和电机应该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改的人很多

可以直接买博世12V的锂电池么,但是貌似接口不一样吧,现在博世12V锂电钻的电池是圆柱的好像,不是电池包的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2 的镍电可以用2并四串的方案啊 这样容量也有 电压也够 其实12v的机器可以直接插14.4V的电池 开关和电机 ...

自己组电池么,没有经验啊,另外是不是充电器也得换了

网友C:
这个电钻我换过几个电机和电池 这个盒子不错 改锂电池空间够 换了电池充电器要换 这个电钻还可以 就是作为12v重 大  而且这个电钻不少高低速切换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钻我换过几个电机和电池 这个盒子不错 改锂电池空间够 换了电池充电器要换 这个电钻还可以 就是作为1 ...

10年前买的吧,那时候锂电价格非常高,所以就没买,现在虽然还能用,但是明显感觉打钻力度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