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锂电9V电池板

楼主(2021-01-29):
几年前做的一块板子,单节锂电池升压9V,替代传统9V电池,也可以在万用表内部直接改装使用

默认输出电压为锂电池电压,不开表(没有负载)不工作,板子上已经集成了保护电路,过冲过放保护,短路自动复位。
待机电流5uA左右,超级省电,8片50元包邮,外壳2元一套,已开好孔,送热缩膜。

网友A:
看起来工艺、布局都不错应该是个老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工艺、布局都不错应该是个老手

这个做了3年了,最近又做了一批,特价处理

网友B:
没电池,还要重新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电池,还要重新买电池

直接在万用表里面改装就行,无需外壳,找个大点的的锂电粘到里面就可以,大容量锂电池,基本充电一次,用一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在万用表里面改装就行,无需外壳,找个大点的的锂电粘到里面就可以,大容量锂电池,基本充电一次,用 ...

我的意思是你不搭配电池卖?大部分的人还要单独买电池

网友:
电池不好找,还要花运费,不如楼主一次配齐

网友C:
在壳子里,正常安装板子后,剩下的空间多大?给个三围,配电池

网友D:
最大电流有多少? 可以开发其他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壳子里,正常安装板子后,剩下的空间多大?给个三围,配电池

长度40,宽度小于2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大电流有多少? 可以开发其他用途

200MA以下,不建议太大,这个本事就是针对万用表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长度40,宽度小于24,

请推荐一款电池吧  我们也好对比着买。   另外个人也要不了8片呀  2-3片咋卖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长度40,宽度小于24,

厚度是多少?

网友:
记录下。
半个月前才买的几个类似的,单价加邮费近10块了,暂时还好用。

网友F:
两串锂电池不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串锂电池不好用吗?

2串锂电是可以用,但达不到真正的9v,而且两串锂电充电也是麻烦,直接冲,没有均衡,充几次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推荐一款电池吧  我们也好对比着买。   另外个人也要不了8片呀  2-3片咋卖的?
...

单买5元一片,不包邮,运费实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厚度是多少?

内部空间厚度13mm以下都行

网友:
俺以前也买过一种,单电路板都20元!还不包邮

网友:
8片50块钱,是成品板?套件?还是只有pcb?带外壳8套,递北京几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