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视遥控没反应,是哪儿挂了可能性最大?????

楼主(2021-01-29):
电视遥控没反应,是哪儿挂了可能性最大?????
手机拍遥控器会闪烁,电视没反应。
松下电视,是接收器挂了还是还有其他地方挂了??

网友A:
用手机的万能遥控试一下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机的万能遥控试一下先么

还是不行,试过了,应该是电视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试过了,应该是电视的问题,

如果手机摄像头下看闪的话,电视机坏的可能性大。
先试试手动开了电视机电源,再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手机摄像头下看闪的话,电视机坏的可能性大。
先试试手动开了电视机电源,再看看呢?
...

已经好几天了,只能手动调了,就一个键+四个方向不好用。

网友:
用手机上的万能遥控器试一下,如果电视可控,那就是遥控器坏;如果电视仍然不可控,那说明遥控器可能是好的,是电视机上面的接收器坏了,找个师傅或者自己换个接收器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好几天了,只能手动调了,就一个键+四个方向不好用。

现在的电视遥控器的电路板基本以碳膜为主了, 按键那块橡胶上的导电材料也会损耗,两者结合,你就发现常用的按键坏的快。 我家的sony 的遥控器也老化了,好像原装的还不怎么好配,虽然原装的就是碳膜的。

网友C:
我与到过两个,测试没问题,换电池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与到过两个,测试没问题,换电池就能用

换过电池也不行,遥控器灯会闪烁 应该不是没电

网友D:
电视机内接收头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视机内接收头坏了……

这样就麻烦了 拆电视有点麻烦啊啊啊 要是只是接收头坏了还好搞,,要是其他地方挂了就搞不懂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就麻烦了 拆电视有点麻烦啊啊啊 要是只是接收头坏了还好搞,,要是其他地方挂了就搞 ...

你用手机万能器试过了,还不行,肯定机内有问题,不拆怎么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手机万能器试过了,还不行,肯定机内有问题,不拆怎么修?

一般这问题只是接收头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这问题只是接收头坏了???

可能性很大哦

网友:
不会弄的话,确认问题后直接tb买板自己换……比请师傅便宜

网友:
先检查一下电视机上的微动开关漏不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