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在公司的电梯机房里捡到个设备,变频器操作器,拆开看看,有认识这....

楼主(2021-01-29):
今天去公司的电梯机房里整理一条电线,出来时在进门口这里看到的,上面都是灰尘,还有好多油漆,按键的字都看不大清了,屏幕上贴了张薄膜,撕开后屏幕干净多了。顶上有个usb-A的母口,插了条线,一端是USB-A的,一端看起来像是com口。底下又有个usb Mini口,接上电脑的USB后屏幕能显示了,总共有三个选项:终端式操作器、变频器操作器和通用操作器,然后就没办法下一步进入,没按几下后就没反应了。电脑上显示多了个盘,但打不开,在磁盘管理器上看到是2M的容量。可能是电梯维护人员掉的设备,但也不一定,因为电梯机房里还有电信移动他们这些电信公司的基站设备,也有可能是电信维护人员的。

正面和线,按键的字基本看不清了,屏幕原来有贴了张薄膜才没被油漆盖掉。

顶部的USB A的母口

底部的USB mini母口

背面

拆开

接上电脑

网友A:
这是新时达电梯的万能操作器,可以对电梯进线维护检测状态查询等等,里面的内存是用来存储不同电梯的参数的,存储后做备份用。

网友:
明显是电梯的设备,电信调试用不到变频器功能啊。

网友B:
这是电梯操作器,赶快送回去,这属于公共设施,小心查你

网友:
这是电梯的吧,光看变频器就知道是电梯上的那个玩意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新时达电梯的万能操作器,可以对电梯进线维护检测状态查询等等,里面的内存是用来存储不同电梯的参数的 ...

谢谢告知,看来是电梯维护人员掉的了,下次来维护电梯时还给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梯操作器,赶快送回去,这属于公共设施,小心查你

应该不是公共的,估计是电梯维护人员掉下的,那人认识,下次来维护电梯时还给他就是了。

网友:
赶紧连电梯上试试都啥功能

网友(2025-06-02):
新时达系统电梯操作器

网友:
修理工的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