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USB3.0前置接口速度只有USB2.0的速度

楼主(2021-01-29):
精英的h81h3i  主板有19p的预留接口,但没有安装USB3.0的底座。
自己焊接上去一个19p的底座,速度却只有2.0的速度。
新装了系统,USB驱动确定安装好了。

有懂行的大佬,给看看,指导一下

网友A:
如果你没有虚焊情况下, 而又有安装了驱动程式

这已经可以肯定你的主板的控制晶片 只支援2组USB3.0(背后)

而主板没有前置的USB3.0 (没有焊接控制晶片)
因厂商costdown , 会去掉一些功能. 一些电阻, 控制晶片也没有焊接上去, 线路也可能节省了一部份(这个100%无解)

但因costdown, 所以主板 元件位置 会和别的型号差不多.  自行加了座子, 最多只有2.0 速度或 完全不能用.

H81芯片组, 正常控制器情况下只支持两个USB3.0

如果真的想要更多USB3.0 , 可以用PCIe转4埠USB3.0电脑扩充卡 转接卡

网友B:
h81芯片只支持2个USB3.0,后置usb口已经占用了。你花H81的价钱,就想享受B85的性能,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没有虚焊情况下, 而又有安装了驱动程式

这已经可以肯定你的主板的控制晶片 只支援2组USB3.0(背后)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h81芯片只支持2个USB3.0,后置usb口已经占用了。你花H81的价钱,就想享受B85的性能,是不可能的。 ...

网友:
USB3.0的插座针是焊上了,怕不是还缺一些电路元件吧,插座边上那么多空焊盘。如果厂商只缩水一个插座,那这个缩水缩的不值啊,包括也有可能芯片不支持,毕竟厂子都有一些通用的PCB,装不同型号芯片实现功能的多少

网友C:
h81是支持前置usb3的
我的就是。
只不过他的问题 是 前置usb3 只有usb2的速度
联系主板厂商求助就好
或者找一个修主板的给查查
对比一样h81 同类主板就知道了
也可以参考INTEL h81 标准主板 就知道缺什么 补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81是支持前置usb3的
我的就是。
只不过他的问题 是 前置usb3 只有usb2的速度

如你的主板H81,支援前置USB3.0 即你的主板额外加入了控制晶片来支援USB3.0。

网友C:
h81 是原生usb3 不需要第3方晶片
usb3 控制器 是集成在pch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h81 是原生usb3 不需要第3方晶片
usb3 控制器 是集成在pch中的

你误解了,
H81 晶片 最多支援USB3.0 *2 (後2)
H97 晶片 最多支援USB3.0 *6   (後4, 前2)

所以正常H81主机板只有USB3.0 2个, 如果有特殊情况, 多於2个, 就代表主板上除了有H81 晶片多, 另外了别的晶片来达到支援更多USB3.0, 不过成本过高, 正常很少会有厂商去做, 但也不是绝对.

只外补充,
有些极端的主板需要魔改BOIS 才能支援USB3.0, 加座子, 加晶片, 加电阻, 改线路也不一定能支援到USB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