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芯片后缀的区别,比如W25Q64FWSIG和W25Q64FWSIQ

楼主(2021-01-29):
八脚BIOS芯片同系列的后缀有什么不一样吗?比如W25Q64FWSIG   和  W25Q64FWSIQ ,都是8M的芯片,电压也一样,但是后缀SIG  SIQ区别在哪儿?

网友:
之前问过卖家,这个没区别,只要前缀没问题就可以。好像是代表了生产日期还是生产工厂

网友A:
前面的相同就差不多吧,,,   后辍代表 封装形式、适应温度、序列号、生产代码 等等,看厂家自己的定义。
比如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相同就差不多吧,,,   后辍代表 封装形式、适应温度、序列号、生产代码 等等,看 ...

比较好奇的是有的机器换了芯片就点不亮,前面都一样,就后面一个字母不对就不行

网友:
W25Q64FWSIG 1.8V低电压BIOS闪存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