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沃卡福VOLTCRAFT VC870直流电压4V BUG

楼主(2021-01-29):
VC870直流电压4V的BUG:bug视频

一般万用表升档之后,如果不是数值下降,基本就不会降档了,可是VC870会反复横跳,不知道程序怎么写的

网友A:
也就是说,这玩意一定程度上不如老款61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这玩意一定程度上不如老款61E?

各有千秋吧,就是电阻档都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