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人员进出口管理盒子云鉴,顺便求刷机方法。

楼主(2021-01-29):
拆一个人员进出口管理盒子,通道设置左右检测栏,通过射频卡感应读取信息传到这个盒子里,停用就把盒子拿来玩,其实也就是用的安卓盒子,cpu还是晶晨的,盒子底下也没生产厂家,接口到挺全,4usb、SD卡、 网口、hdmi、rca、光纤,却是个三无产品!!!
坛友有没刷机方法搞成nas之类的。

主板全貌

背面,贴纸上的型号网上也找不到

cpu是晶晨s802,可怜的512mb缓存和1g内存,

网变、无线网卡、usb控制器带四个口

谢谢观赏!

网友A:
好怀念这个颜色的,这个工艺的的板子,满满的年代感。
上一次摸到这个颜色的板子 还是华硕的 p3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怀念这个颜色的,这个工艺的的板子,满满的年代感。
上一次摸到这个颜色的板子 还是华硕的 p3主板。 ...

是呀,以前的主板黄色居多,现在万紫千红一片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以前的主板黄色居多,现在万紫千红一片绿啊!

最讨厌黑色的主板,线路都看不清。

网友:
这东西应该不是无线,因为无线网卡模块就四根线,难不成是USB网卡?另外使用了Uboot,这可玩性就很高了,找同CPU同内存的刷着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