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求助!求助!电脑电源里的正负12伏,可以算正常24伏用吗?

楼主(2021-01-29):
如题,看到某大神用电脑电源做可调电源,整合T12电烙铁进去,他直接就用电脑电源里的正负12伏,正12做24+,负12做24-,然后换几个二极管,就用来带电烙铁。这样真的可行吗??大神高手们请解答,谢谢!!

网友:
半桥变全桥
ok的

网友A:
-12V的电流没那么大把

网友B:
-12V只供应串口用的,电流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只供应串口用的,电流很小的

看他视频,直接可以带T12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的电流没那么大把

他视频,可以带T12烙铁

网友:
这是高手高手之高高手。

网友C:
-12V大多只有0.3A,确定能用?

网友D:
。。。。。。。。。。。必须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须不能用。。。。。。。。。。。。。。。。

不是卖广告,你可以去西瓜视频搜索超哥爱动手,有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大多只有0.3A,确定能用?

西瓜视频搜索超哥爱动手,有视频

网友:
一般PC电源调到24V很容易,也有很多方案,-12V那个绕组就不要想了,并且很多-12V不是绕组供应.

网友:
原来-12是因为整流管参数过低跑不动电流大的。
之前做过ATX可调,是有用共阳和共阴两粒肖特基来实现正负电压的。
更换掉原来的-12整流管应该可行

网友:
电流没有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