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英特尔intel 535 Series; 固态800TB 写入量MLC用到报废,现在的TLC如何?

楼主(2021-01-29):
大名鼎鼎的英特,MLC 时隔四年,24小时运行,800TB用报废了。。。。。。
之前都说535对NAND写入放大大是有问题的,业余选手没研究如何升级固件。 欢迎大家来评!!      这样的颗粒还可以做U盘吗? 寿命?

故事是这样的, 工业机卡顿,准备做系统,结果确认是固态盘到寿命了。。

2016年8月,质保三年。。。。。。。

英特尔自家软件检测看看,结果不支持USB识别的

备用盘400GB

字体不对,也怀疑这个备用盘不是正货。。。。。。

硬盘软件试试

笔记本的800GB 英特到是坏道报警,淘宝的DELL  OEM盘不知道有没有问题,用着还行。

想到了这个软件,检测新盘可以

535也试试

结果发现问题了,不了1% ,就剩余最后一口气的感觉。。。。。。。。。。。。。。。。。。

硬盘软件数据2000+

也就报废了,这个英特颗粒还能做优盘?????????寿命?????????

其他机器也检测看看:

495TB  寿命62%

338TB  剩余寿命77%

60TB 剩余寿命 94%

这个也要废了,最后一口气了。。。。。。。。。。。。。。。。。。。。。
788TB  剩余1%。。。。。。。。。

最后一口气,但是复制数据已经不行了。。。。。。。

鼎鼎大名

现在总结来看,英特尔535目前现状,无升级固件,寿命写入量也就800TB。 具体是不是写入放大大问题,专业玩的来吧!!!
欢迎拍砖交流!!!

网友A:
杨总的沙发,现在都不好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杨总的沙发,现在都不好坐了。。

版式没老站顺手了,老友们都不容易见了。。。。。

网友B:
旧的mlc就那样了,240G的盘800T也有4000PE了。可以试试开卡,或者弄坏了卖给收固态的人,他们就拿去做u盘。

网友:
四年24小时不停,35000+

网友:
都是贵的东西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量产试试,不过意义不大,毕竟一个芯片才16G,我是按照总大小除以芯片数量算的,另外Intel为啥不用自己家的F,好奇怪啊

网友:
好狠呀!24h工作,写入量814T,估计闪存颗粒基本都寿命终了

网友:
为何几乎没有读取量

网友:
英特尔低端系列都是采购的芯片,甚至还有刮刮乐芯片。某东上有图片的。

网友:
目前看你这是放大了三倍左右,你没有看到论坛的帖子,升级固件可以减小放大一般1-1.2左右,实际你的写入了270tbW左右,放大2.5左右是800TBw,按你的需求换s3700或3710就好200G的找全新或备件的,还可以店保价格300-499写入是5*365*10*200G/1024=3.48PB。值得一试。反正我已经买了N块了。

网友C:
3700需要12V供电,千万不要用供电只有5V的USB,不然可能突然暴毙!!!

楼主:
引用 网友C:
3700需要12V供电,千万不要用供电只有5V的USB,不然可能突然暴毙!!!

如图,用上了S3700。但实体供应商这玩意儿看着货都不正。 网店我个人的没试过。

网友D:
英特尔MLC时期的货都还是很不错的:lol:535是有写入放大问题/这个有固件更新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英特尔MLC时期的货都还是很不错的535是有写入放大问题/这个有固件更新解决 ...

以后还是建议s3700,最低3600系列了,或46系列,其他还是算了吧

网友E:
同样想知道为什么几乎没有读取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样想知道为什么几乎没有读取量

回写盘就是这样

网友(2021-03-11):
545s路过……才144TBW表示很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旧的mlc就那样了,240G的盘800T也有4000PE了。可以试试开卡,或者弄坏了卖给收固态的人,他们就拿去做u盘:t ...

这种盘拿去做U盘太坑了

网友:
这写入放大真的厉害了,525 180G的那款几乎没有写入放大,好像颗粒还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