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燃气灶改供电出问题了.求救!!!!!

楼主(2021-01-29):
燃气灶是一个1号电池,用6000毫安的锂电池加4056充电保护一体板+XC6206降压模块得到1.5V。上到燃气灶根本没反应。到燃气灶里面量有1.5V电压。但是使用就是没反应没有电火花闪。难道是电流不够吗?

网友:
我也用的14500+6206改的,10月份用到现在还没出问题

网友:
电流不应该吧,再差的锂电也比普通一号电池电流大些吧,是不是电压过高

网友:
应该是降压模块输出电流小只有250ma,换电流大的降压模块,

网友:
我家的是2节电池的,用的是集中供电的12V 经7805降压+3个4007串联二次降压。。 你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把 +  -  弄错了??

网友:
电流不够的话,输出1.5V并联一个大电容试试

网友:
我用手机电池+4056+MC34063输出1.5V,已经正常工作快一年了。1.5v燃气灶的电流很小的,你检查一下接线。

网友:
降压用几个二极管串就行了

网友:
顶一个,慢慢找

网友A:
杀鸡用牛刀,旧5号碱性电池加一个带导线的垫片就能用大半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杀鸡用牛刀,旧5号碱性电池加一个带导线的垫片就能用大半年

啥意思啊?不懂。。。。。

网友B:
3节5号电池加转接筒变一号能用两年,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都在改供电,谁能说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意思啊?不懂。。。。。

用5号电池代替1号电池,某宝上有5号转1号的转换桶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3节5号电池加转接筒变一号能用两年,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都在改供电,谁能说说?
...

3节5号电池比1节1号电池容量大吗?我到是有几个3节5号转1号转换筒。

网友:
引用 网友B:
3节5号电池加转接筒变一号能用两年,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都在改供电,谁能说说?
...

别人我不知道,我这里一次要买2节电池(一个包装,需要用一个丢一个,因为等到需要换电池的时候就找不到了或者放没电了),所以就改了。然后燃气灶面板玻璃突然炸裂,换了一个新的,是2节电池的,就减掉两个二极管(原来是7805+5个二极管)变成3V输出。因为点火问题,现在又换了一个1节电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3节5号电池比1节1号电池容量大吗?我到是有几个3节5号转1号转换筒。

用3节5号电池是因为5号电池手边很多,特别是碳性电池很便宜,1号电池挺贵每次买都是两个一起卖,只用一个,用几年等这个没电了那个也差不多了。至于容量还真没考虑,因为装上3节5号电池用很长时间,就没有考虑容量了。我就是想问你们的燃气灶为什么那么费电池,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3节5号电池是因为5号电池手边很多,特别是碳性电池很便宜,1号电池挺贵每次买都是两个一起卖,只用一个 ...

我有定时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3节5号电池加转接筒变一号能用两年,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都在改供电,谁能说说?
...

我用的是2节5号转换筒,确实用的很久,打火也很带劲。我也觉得改锂电好处不大,还得拆下来充电,不过楼主这么大容量的锂电,一次能用很久吧。如果直接用手机充电器5V转1.5V直供,长期持续供电,是不是更好。

网友:
电压没问题,那就是电流的问题了,简单的判断题,连接一个1.5V的负载,测一下电流,是否存在压降等等。

还有一个方法,很多人直接上铁锂的,接近2V的电压,都没问题,你可以适当提高一点电压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3节5号电池是因为5号电池手边很多,特别是碳性电池很便宜,1号电池挺贵每次买都是两个一起卖,只用一个 ...

防熄火原理不一样,高级的废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