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国产接触器进步很快,拆个德力西CJX2s2511。

楼主(2021-01-29):
接触器是工业控制基础元件器件,我接触最早的是国家统一设计的CJ10系列,大大的银触点是最醒目的标志,听老师傅忽悠抢着干活,就是为了攒点废旧触头上的银子打戒指娶媳妇!:lol:CJ10系列可靠性不是太好,早就淘汰了。后来的CJ20系列就有很大改进了,可靠性很棒,很耐操,就是电磁系统故障率比较高。再后来,温州柳市一众作坊利用伪劣产品劣币逐良币把国内低压电气市场搅浑了,质量还算靠谱的国企工厂基本倒闭得没剩两家了(当然这些国企工厂自身的问题也很大),然后施耐德、西门子、三菱这些进口品牌基本成了大家的主要选择,国产品牌用得很少,质量真的很垃圾!但时间可以让一切淡忘,柳市大军屠城这么多年了,面对外资品牌特别是施耐德的攻城掠地,产品质量还是逐步提了起来。

最近两年,开始用德力西“领航者”和正泰“昆仑”系列低压电气,效果其实还不错,看到了国产民营低压电气品牌的进步,国产优质产品的回归。
全程无解说,上菜:

网友A:
和正泰的差不多,我更喜欢用正泰的

网友:
带载后用玩具表一测,马上知道用料好坏和稳定性,能骗过电桥绝对骗不过玩具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正泰的差不多,我更喜欢用正泰的

我也更喜欢正泰昆仑系列的外观设计。

网友:
谢谢分享。。。。国货进步挺大的。。。。。

网友:
可以了解一下温州八大王的故事

网友B:
领航者系列和天正祥云系列就是个垃圾,吸不动,只能用老款的了

网友C:
我想知道现在这些货触点是什么成分,是不是只是镀银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现在这些货触点是什么成分,是不是只是镀银的了.

触点是铜上覆银 厚度0.3mm左右 。100A以上的触点是银合金 含银 65~80%  我们公司就是做MCCB断路器 接触器 PLC INV ACB 无锡LS电气。

网友D:
没有什么可吹牛逼的,也就是施耐德的山寨版而已。

网友:
这几年国产的质量进步挺大的。

网友(2021-03-09):
大浪淘沙,现在的国产货质量不错的,反倒是一些外国品牌经常出问题。

网友:
我记得 CJ10  CJ20 的区别是电流。
CJ20 是20A, 有陶瓷灭弧罩
CJ10 是纯胶木结构
上海机床电器厂出品

网友:
山寨施耐德的接触器,没有什么可吹嘘的。

网友E:
好多披锋,工业上不在乎这些细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多披锋,工业上不在乎这些细节吗?

是的,磨具还是比较差的,与外资品牌比还有很大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领航者系列和天正祥云系列就是个垃圾,吸不动,只能用老款的了

领航者系列才开始用,量不多,暂时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吸不动是指吸合电压不达标还是卡死,还是线圈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什么可吹牛逼的,也就是施耐德的山寨版而已。

与施耐德确实差距还是非常大的,但客观的说还是进步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现在这些货触点是什么成分,是不是只是镀银的了.

接触器不只是镀银,是整个触头的触点都是银合金,当然有的垃圾产品就是表面镀银。
银电阻率低,表面氧化也不影响接触性能,但机械强度低,也不耐电弧烧蚀,所以会加入其它材料。并且,接触器用触头与断路器用触头要求还不一样,所以单纯的堆料并不能提高性能,加什么材料、加多少、什么工艺加进去、怎样的配比才能达到各参数均衡?一个小小的接触器,里面的技术含量并不低,外形还能仿,但涉及到材料的问题,就麻烦了,这也是与施耐德等一线品牌的差距所在。

网友(2021-04-09):
引用 楼主:
接触器不只是镀银,是整个触头的触点都是银合金,当然有的垃圾产品就是表面镀银。
银电阻率低,表面氧化 ...

正泰和德力西这些公司又不做触头,常用触头材料基本就那么几种,没有你说的那么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