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刚完工的书房

楼主(2021-01-29):
小小书房,2.5×2.4M  。6平方,哈哈,精致吧。

用了两天时间,做了书桌、书架、储物柜、双层床。

从门口往里看,右面是书桌和书架,左侧是床和储物柜。距离太近,手机镜头收不全,分成了两张照片。

书桌:

书架:

储物柜:

床:

网友A:
书架和书桌是自己用木板自己设计做的?还是直接买的散件组装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架和书桌是自己用木板自己设计做的?还是直接买的散件组装的呀? ...

自己买生态板做的

云石机让您见笑了。。。。

网友:
还装床干什么

网友:
云石机让您见笑了。。。。
倒不是什么问题。墙上那个插座的位置实在是看不下眼。

网友:
还是装上背板好一些,好打扫

网友:
板和板的连接用的什么呀?胶水加螺丝钉吗?还是别的什么方法?

网友:
严重怀疑你的上铺会掉下来,胀丝没有那莫大的力量尤其是向下的。

网友:
造价低但真心丑...

另外所谓的"生态板"除了能忽悠不明真相的群众外并没有什么优势,特别是结构承载力真心低...

网友:
用了两天时间,做了书桌、书架、储物柜、双层床。
楼主的工作效率不错。

高低床的爬梯外形与的护栏弧形外形相一致,就协调了。

网友B:
        你的床铺还不如用不锈钢材料焊接,用不了多少钱的,要好看多了,还有这个架子下面还是加个支撑杆要好很多,光靠上面吊着不靠谱,如果有人上去睡,说不定就塌下来。

网友:
你好,我在(炬为U96P升级款彩屏快充协议6.5A大电流USB测试仪)里,看到你也拍了,不知道你的收到没有?我已拍了20天了,也没收到

网友:
居然还是有暖气的书房…

网友:
6平方要睡两人不如搞两层,上面睡人,下面写字台。

网友:
2天弄成这样不错了,不明白上下铺,难道2人

网友:
床直接打胀栓不可靠,以前我上学时学校就这么弄的,最后好多掉下来的,最后又把墙打穿了,两间屋的床丝杆拧到一起拉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床铺还不如用不锈钢材料焊接,用不了多少钱的,要好看多了,还有这个架子下面还是加个支撑杆要 ...

不锈钢方管一般多厚尺寸做床架呢 怕力道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床铺还不如用不锈钢材料焊接,用不了多少钱的,要好看多了,还有这个架子下面还是加个支撑杆要 ...

嗯 有个木床的边是生态板的感觉不够结实想在下边加一根不锈钢管方管。多厚的多大尺寸好点呢谢谢

网友:
你可以去淘宝搜索下,参考下别人怎么样做的,你装作是买家询问下用什么材料做的。

网友:
你不会把吊床的拉杆焊到楼板钢筋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