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移动硬盘求推荐 需要购买5TB的移动硬盘

楼主(2021-01-29):
新人报道,请各位大佬多多支持。

因为工作需要,需要购买5T的移动硬盘,有没有数据或者实例的分析,哪个品牌的移动硬盘更加稳定。

网友:
5TB过大 没必要,
移动机械硬盘不建议超过1TB,1TB还有极少的非叠瓦盘 比较耐用

机械盘晃来晃去容易坏

速度有要求的话...建议固态移动固态硬盘就多了去了,坛友也有做

网友:
机械大容量移动硬盘这肯定不太行 稳定性堪忧不如看看SSD的/M币分我点

网友:
直接固态移动硬盘,速度快,轻便小巧

网友:
我的意思直接固态,或者笔记本安装大容量的固态。

网友:
西数希捷都行
官方旗舰店买
最好搞两块 冷备份

网友:
优先考虑ssd啊。毕竟要移动,机械盘一不小心就挂了。如果之备份可以机械盘,我们公司定期用于备份的移动盘就是买的大硬盘。希捷3.5的8T:lol:

网友:
如果是买机械硬盘,首先是选大厂商?好像也没几家可以选。选常用牌子:西数、希捷、日立、三星、迈拓~~~~~~~~。不过这硬盘和运气有关,同样的牌子,有的能用很久,有的就很快出问题。口碑好的或许能用久点,看人品

楼主:
感谢各位的留言,主要用来储存海量电影,辛辛苦苦找到的,SSD是不是有点贵

网友:
大容量的移动硬盘其实不怎么安全,如果单纯是数据转移傻的,肯定ssd好,不怕震动。

网友:
工作用移动硬盘,建议用SSD临时转移备份,不可做为长时间备份存储,然后备份转移到到机械硬盘,机械硬盘不建议用2.5英寸,真还不如SSD耐用,一不留神就挂。建议用3.5寸机械备份,买个2.5寸SSd做转移拷贝,品牌选择三星、东芝、镁光能自主生产存储芯片的大牌商家,质量还有所保证,还耐用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留言,主要用来储存海量电影,辛辛苦苦找到的,SSD是不是有点贵 ...

以为你要备份工作数据,备份海量电影,弄个3.5寸机械硬盘,在准备个3.5寸硬盘盒就行

网友:
楼上都歪楼啦。
5T 2.5寸就几款,希捷 西数都看看吧。比一般的1T 2T厚。

网友:
硬盘移动本来就是个坑,遇到供电不稳的设备,带毒的机器分分钟让你死心(想死的心),你还要5Tb,想过这个场景没有,某一天,硬盘插电脑上,弹出一行字:提示格式化错误由于Io设备错误,没法运行,好了,你5层楼的小姐姐公寓就这么被强拆了

网友(2021-03-19):
绿联3.5寸硬盘盒加上HGST的企业级硬盘。

网友(2021-05-09):
在我看来最具性价比的就是硬盘+硬盘盒,硬盘盒好点,数据线要带辅助供电,再备份网盘。

网友:
只要不是smr的,企业级的硬盘最稳定.上3.5的,不要2.5,2.5寸的就是坑,切记一定要供电好的盒子,要不很容易挂硬盘.ssd的就算了,太贵还得常常通电.因为你只是备份,不用高速度,建议你上wd的4tb,pcb版号为80055的,三蝶6个头紫盘(不要买4碟8个头的了,那个太老了点,建议上jd买全新的).原因是它是5400的盘,但速度并不慢,稳定性高价格也不贵.不建议上st的盘,st的盘用料差,供电要求太高,很容易刮盘死头....手上维修过几万个盘的专业维修硬盘佬提的建议!!!

网友:
西霸、乐扩,脱机阵列卡,找个5盘硬盘架。
保证不怕坏盘。就是有点重。

网友:
买个3.5寸硬盘盒,外接供电那种,接个5T 10T 20T的企业级HDD比较靠谱
2.5寸容量超过500G的大多数是叠瓦盘,容量越大故障率越高,谨慎使用那些不需要外接供电的硬盘盒,供电不稳很容易搞坏你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