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 15W光锐照明 LED灯泡

楼主(2021-01-29):
标称15W

铝基板

40个灯珠

电源

BP9831集成

谢谢欣赏。

网友:
好像是灯珠过热烧暗,一般买15到30瓦大号球泡灯,到货后尽量先改小驱动板功率,内置固定恒流不可改,只能换3到8瓦小功率驱动板。

网友:
都有黑点了.......

网友:
芯片脚都已经发黑了

网友:
这是散热不好  !  最好买带 鳍片散热器的

网友:
这么大瓦数的灯,单薄的散热片,注定寿命不会长。起码在灯罩上应有栅状散热孔(槽)。

网友:
非常不错,可惜散热不行

网友:
还是很不错的,至少是铝基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