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平均值万用表改真有效值之收官贴,RMS2DC电路推荐

楼主(2021-01-29):
前面一直谈的是怎么把平均值万用表改RMS,最后补充个推荐的RMS2DC的电路吧。我最推荐的是LT1966,推荐它的原因如下,工作电压低适合2节干电池供电的万用表,精度高,手持万用表改装可以免校准免调零,外围元件少并且体积小方便塞入万用表的小空间。对于两节5号或7号电池的万用表可直接用下图电路,免调试,参考前面几个帖子直接焊接即可。
如果有更高性能的需求可以进一步考虑下面的方式
1)平均值检波取消后闲置的op2可以接成有源滤波进一步降低peak error提高精度.
2)如果是f10*/f1*b(+),可以考虑从x10前引出AC信号,rms检波后再x10放大,可以提高动态范围,但底数和误差也会受到影响

网友:
看了你的贴子,技术啊

网友A:
用了40年万用表,还没有一次用到过真有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40年万用表,还没有一次用到过真有效功能。

大多数情况看的都是正弦,维修往往也是定性,半定量,平均值响应的表一样用。就算是真有效值也有带宽和cf限制

网友(2021-03-31):
很有参考价值的帖子,准备元件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多数情况看的都是正弦,维修往往也是定性,半定量,平均值响应的表一样用。就算是真有效值也有带宽和cf ...

請教:
           CF是指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
           CF是指什麼?

crest factor
波峰系数
峰值/有效值

网友(2021-05-17):
很赞的技术贴,感谢分享!

网友C(2022-07-15):
引用 楼主:
crest factor
波峰系数
峰值/有效值

ltc1966好是好,可惜频宽窄了点,看PDF,+-1%范围内才6Khz, ,高精度转换也只在1KHZ范围内。楼主还有其他的推荐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tc1966好是好,可惜频宽窄了点,看PDF,+-1%范围内才6Khz, ,高精度转换也只在1KHZ范围内。楼主还有其他 ...

如果对带宽有要求可以换1967和1968,不过mux也是带lpf的,只看rms带宽没啥用,我前不久好像还实测了下136b+配1966的带宽,等我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tc1966好是好,可惜频宽窄了点,看PDF,+-1%范围内才6Khz, ,高精度转换也只在1KHZ范围内。楼主还有其他 ...

是在这个帖子里回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6979-1-1.html
我测在60kHz时差一个字1/96也近似1%了。这样看40-50kHz的1%带宽是没问题的。这是ACmV,没mux的lpf影响。实际ACV会受lpf影响所以我觉得1966对一般万用表已是绰绰有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这个帖子里回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6979-1-1.html
我测在60kHz时差一个字1/96也近似1% ...

谢谢指点迷津,看了您的帖子,对1966有了信心,得闲时打个小板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tc1966好是好,可惜频宽窄了点,看PDF,+-1%范围内才6Khz, ,高精度转换也只在1KHZ范围内。楼主还有其他 ...

其实1966的性能已经足够好了。一般3位半万用表acv精度2%左右,按1%看1966是可以用到100kHz的。写的6k bw是很保守的,应该是最差情况,典型值100k bw问题不大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1966的性能已经足够好了。一般3位半万用表acv精度2%左右,按1%看1966是可以用到100kHz的。写的6k bw ...

再次感谢,100KHZ 的BW对我来说足够了。

网友(2023-11-30):
引用 网友A:
用了40年万用表,还没有一次用到过真有效功能。

电压还好,如果你测电流的话真有效值是必需的,在许多电路里电流的波峰因数可以达到2.0乃至更高,平均值响应的表得到的数据根本就是不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