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大家给看看这个936烙铁如何。

楼主(2021-01-29):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191&extra=

网友:
调功率的。PTC芯

楼主:
难怪温度就两档有效。

网友:
类似华秋烙铁,一般用用尚可,,但回温没T12的好

网友A:
几个钱?白光都白菜了,20元都算高配了,还玩936?

楼主:
去年红包撸的标12.8但没花钱,主要还是看在便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钱?白光都白菜了,20元都算高配了,还玩936?

去年红包撸的标12.8但没花钱,主要还是看在便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个钱?白光都白菜了,20元都算高配了,还玩936?

20块的在哪?大哥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年红包撸的标12.8但没花钱,主要还是看在便携。

也对啊,便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0块的在哪?大哥给个链接

坛里有,马家随随便搜,控制板8元,二手头8元,剩下的自己diy。动手能力强的直接坛里找原理,线路板,自己刻板子,焊元件。坛里空手diy教程也不少。不要买什么数码管显示温度,什么液晶显示,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坛里有,马家随随便搜,控制板8元,二手头8元,剩下的自己diy。动手能力强的直接坛里找原理,线路板,自 ...

不说了,咸鱼上架能用的成品吧,给你21够不够?吹牛不怕闪者嘴吗

网友(2022-09-12):
引用 网友C:
不说了,咸鱼上架能用的成品吧,给你21够不够?吹牛不怕闪者嘴吗

没有,电源,20块买一个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