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固态电容,大家看看真假

楼主(2021-01-29):
因为最近改平板的供电,需要一些固态电容,所以淘宝上找了一家先买几种看看。也没怎么多买,就先买三种。固态电容太贵了,平均四五毛钱一颗,拆一颗看看真假。我觉得应该是真的固态

网友:
没电解液应该就是固态了

网友:
不懂固态,帮顶,谢谢!

网友:
好像是真的,没电解液!

网友:
固态,真的
就是不知道印PC的是什么品牌什么系列。。。
很多固态电容淘宝散卖的很难找技术参数的规格书。。。

注意直径和高度,有些时候安装空间限高,会装不起来

网友:
我改k2p电容的时候上淘宝买了几颗。不同固态esr差距也很大。我买的好像都是日系固态。

网友A:
咸鱼大把的品牌货20一斤去逛逛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咸鱼大把的品牌货20一斤去逛逛吧

避嫌只发图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避嫌只发图片

自己搜经济实惠买过几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搜经济实惠买过几次了

看到这个图片好怕,一般个人使用不会按斤买吧,用不完啊

网友:
真的固态电容

网友:
也想买,就担心买假固态电容,楼主能发个链接吗

网友:
论斤卖,一般人真的用不完。

网友:
这个PC标应该不是优信的那个便宜固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