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燃气灶供电需要改造吗?

楼主(2021-01-29):
很多人给燃气灶供电进行了改造,一直不明白的是燃气灶很省电,没觉得有改造的必要。

我现在用的是3节5号电池通过转接筒代替一号电池使用,电池是2016年4月买的,碳性电池,保质期2年。
现在还在用,刚才拿下来检查一下,电压显示1.48V,瞬间短路0.9安左右。看来还能用一阵子。

我这燃气灶很老了,是不是新款的增加了新功能而造成用电量增大?有知道的给说说。

电池标注保质期两年,底部是有效期。

转接筒

网友A:
我家的改锂电了,主要是家里废锂电池多,不改那些锂电也是在吃灰。我是用一块20ah的磷酸铁锂电池直接接上用的,估计两三年也不用充一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改锂电了,主要是家里废锂电池多,不改那些锂电也是在吃灰。我是用一块20ah的磷酸铁锂电池直接接上用 ...

好多的液化气灶是用的1。5V一号电池

网友:
1.5伏供电的灶特别省电。三伏的就费电的多。当然主要还是闲的慌。

网友:
1号电池 一节能用 1年!!  改锂电  电池也要好点的  差的自放电 一年也用不了

网友:
大概是燃气灶便宜货,以前感觉没几个月就换电池,换好些的1号也感觉不顶用,太麻烦了。最后趁活动便宜点就换成爱乐普5号+套筒。这下顶用了...

网友:
没有必要,我的2节1号电池,2年了,还在用。

网友:
基本上1年多1换

网友:
关键是换一次就是一张大团结,有的人心疼,不在多久换一次,前一阵还有找我问能改锂电不,

网友B:
3转1.。用碱性电池啊。。你用碳性本来就没多少电。。。

网友:
如果是纯电子打火功能的耗电少,新款带电子阀门安全防护的还要控制电子阀门耗电多点。

网友:
我也是改锂电池,废旧笔记本电脑拿下来的!基本可以用好久

网友:
反正1号电池不方面,我直接放了个18650电池进去,不用上街买手里有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3转1.。用碱性电池啊。。你用碳性本来就没多少电。。。

用碱性电池?谁用谁后悔。不是说电不足,而是漏液会将电池仓里的弹簧腐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转1.。用碱性电池啊。。你用碳性本来就没多少电。。。

这碳性的用了都快5年了

网友:
改的理由:1)由于一般1号电池用的时间都比较长,一般无需多购备着,否则等到在用的报废时,备用的也漏了不少电。有时甚至都找不到备用电池放哪儿了。可正准备点火煮饭时却打不着了,你说闹心不?所以,改充电电池比较放心。2)从防腐蚀的角度,充电电池比较好。无漏液之忧(千万别用碱性电池!)3)新房装修时,在燃气灶下面留个插座,直接接电源适配器。为安全起见,推荐用哪种老式的变压器整流滤波的电源适配器。买回来后,将滤波电容换成耐高温且质量好的。

网友:
我家两节电池的,费电电池没用多久就没电了,没细算过,或许老爸买的杂牌吧,家里能改的统一jst插头,没电拔下找个有电的插上就行。

网友:
如果是两节的,容易解决的,拿5号充电锂电池这样的代替,套上你的一号电池盒,几块钱就解决,电池电量用完了可以反复充电的,便宜又耐用。

网友:
我家的根本不用改,直接用手机充电器降压3V用着挺好的,主要是灶具是带电磁阀的贼费电……

网友:
我家的改锂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