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指针万用表如何看?

楼主(2021-01-29):
咸鱼捡漏了一个三和指针万用表,从来没玩过指针万用表,都不知道如何看数据量程,具体怎么看请大师们指教一二,,,,,捡漏的表整体状态还行,不新也不是太旧,这个表设计有意思,表盖拿下后反扣有可以当背撑用

电阻测试我倒是会看,精度应该可以吧

就是电压档,量程不会看,10档,表盘是看上面黑色的刻度还是下面红色的刻度,对比数字表来判断我想应该是对上面黑色的刻度吧,不然红刻度的数据不准啊

很多功能都不会看也不敢测量怕烧表头啊,表盘的15ua,ma档,下面拨盘没有相应的档位啊,求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指针看着费劲  不会用

网友:
不拆开给大家瞅瞅吗。度数费劲、还要注意表笔正负,麻烦啊

网友:
来来来,拿过来我帮你看看

网友:
只有交流10V看红线,其他都看黑线。

网友:
好表啊,最低档0.1V/50微安

网友:
电压档的精度有点低.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指针表的使用方法,很简单的.比如直流电压档,如果你选择的是10V档,就看表盘中间黑的最下边那一行带10那个,如果是50V就看表盘中间第二行有50那个.同样的0.1V档也看中间黑色最下边一行带10那个,只是你要把它当成0.1V或者100mV来看.欧姆档就看最上面蓝色那一行,用数字乘以你选择的档位就行.

网友:
满级大佬又在新手村出现了

网友:
指针式万用表的操作大同小异。你可以随便下载一个国内的指针式万用表来参考。当然,不同型号的表,功能、参数、量程会有差别,但只要V、A、R会了,其它都会举一反三。还有就是用所用万用表都必须养成的习惯,测量前,先看档位及表笔插孔是否对。你这台表的一个优点是无需更换表笔插孔。但直流电流档比较小,最大只能测250mA的直流电流。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2827
用了俩钟头为你编了个顺口溜,不知道能否帮↑忙,能否看得懂、

网友A:
楼主34401都有了,真是羡慕嫉妒啊,我相信坛里80%的人都没有这个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34401都有了,真是羡慕嫉妒啊,我相信坛里80%的人都没有这个表吧

现在二手的34401又不贵,1200左右就能拿下,可以说是入门级的六位半吧,坛里有2台以上的人多了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二手的34401又不贵,1200左右就能拿下,可以说是入门级的六位半吧,坛里有2台以上的人多了去, ...

现在二手的34401又不贵,1200左右就能拿下,说的好像120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二手的34401又不贵,1200左右就能拿下,说的好像120一样。。。。

34401的性能1200还不便宜?

网友(2023-01-04):
用50UA的电流源校准,满刻度50uA

网友:
红色的只有交流10V挡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