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刚到手的剑派对讲机 电池虚标

楼主(2021-01-29):
剑派对讲机到手拆,电池标5800实1500虚标严重,功率倒是足5W

网友A:
现在好简单,以前的电路很复杂。可以写频率不?

网友:
不错,山寨 的外观,看上去应该支持手置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简单,以前的电路很复杂。可以写频率不?

可以写频可以手置,但没有写频软件提供

网友:
嚯嚯,又有新型号的对讲机IC方案产生了。
不过这类对讲机都大同小异,DSP单芯片方案,加上单片机控制和外围高频放大就是对讲机整机。

网友(2022-02-05):
电池待机多久?也是看上这款全能机,纠结要不要上个八重州的4FT那个小机子。

网友:
可以手机蓝牙写频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