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求助。求助。电脑电源正负12伏变24伏。

楼主(2021-01-29):
如题,看到某大神用电脑电源做可调电源,整合T12电烙铁进去,他直接就用电脑电源里的正负12伏,正12做24+,负12做24-,然后换几个二极管,就用来带电烙铁。这样真的可行吗??大神高手们请解答,谢谢!!

网友A:
在B站看到的吧,我前两天也看到过,不过没有试过,不知道行不行~~看电路图应该可以,它们都是用的同一个绕组

网友B:
直接一个笔记本适配器就带了,我就是拿的一个19V适配器硬搭的T12用,热了要关电源不然会烧红,控制板早坏了。

网友:
-12V电流很小,不改肯定不行。这样接线可以。以前机箱风扇是12v的,转速太高噪音大,5v又太慢,就负极接5v正极接12v

网友C:
整流管可以了,但是绕组呢?本来-12V的漆包线就是按不到1A设计的。外围再改都不行。

网友C:
看图是从+12V处整流,类似单绕组变压器变成双电源的路数。这样的话电流可能要减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B站看到的吧,我前两天也看到过,不过没有试过,不知道行不行~~看电路图应该可以,它们都是用的同一个绕组 ...

电流没测过,电压用表量有23.8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一个笔记本适配器就带了,我就是拿的一个19V适配器硬搭的T12用,热了要关电源不然会烧红,控制板早坏了 ...

不是研究用什么电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流管可以了,但是绕组呢?本来-12V的漆包线就是按不到1A设计的。外围再改都不行。 ...

这个我真不懂,就是看到他视频可以带烙铁,所以上来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是从+12V处整流,类似单绕组变压器变成双电源的路数。这样的话电流可能要减半。 ...

不是,就是换了负12伏的快回复二极管,没有动变压器,好多视频网站都有这个视频,如果有时间可以去西瓜视频搜索超哥爱动手,先说明:他卖东西的,不要回来说我打广告

网友:
电脑电源一般是半桥整流输出 改绕组是可以的 他这方法不清楚  另外你要是想用12V升压到24V 的可以考虑搞个那种二手车载有源低音炮的功放盒子  那种里面有一个环形变压器  是TL494一类 控制12V升压到正负12V的

改这个又不是能避免静电  和笔记本电源一样开关电源都是有静电的   为什么自己用不搞个笔记本电源呢  还费神去搞这个一大块的电脑电源

网友D:
这电路真是不懂,不敢妄加评论,如果楼主有这种电源,还没有信心可以搞好,建议放弃,然后网购一个DC-DC升压模块,找个电流大的,上散热来用,如果楼主单纯就是象棋折腾,那就请无视我前面的话。

网友E:
ATX电源正负12V用的同一绕组,区别在于-12V的整流管和滤波电容比+12V的小,因此直接更换-12V的两个肖特基二级管可以轻松带动白光。在-12v输出上并联滤波电容,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ATX电源正负12V用的同一绕组,区别在于-12V的整流管和滤波电容比+12V的小,因此直接更换-12V的两个肖特基二 ...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路真是不懂,不敢妄加评论,如果楼主有这种电源,还没有信心可以搞好,建议放弃,然后网购一个DC-DC升 ...

已经改好模块,就是想看看这个说法是否正确,谢谢

网友:
+12,5,3都是一个绕组,你把半波整流改成全波整流试试可以不,-12绕组线径细,电流不大,还可以重新绕次级,参考本坛 猪肉炖粉条 的帖子改

网友:
正负12V不就是24V了吗?

网友:
电脑的-12V,通常只是用来做信号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