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中硕的充电器和电池真竟然是DC6.3*3插口

楼主(2021-01-29):
前几个月来论坛打广告的那个中硕,因为前几天买了一个电动扳手,它自带的充电器掂量着特别轻就知道不会好了,打算用中硕电钻的充电器给它充电(因为这个比较重),插了一下没插进去,再试一次,还是不行,仔细看了一下发现粗一点,用卡尺量了一下竟然是6.3*3的插头,这种规格的插头不太好买,这都是小事,大不了自己改一下。但是他家淘宝店都快俩月没客服就不咋地了,大家暂时还是不要买他家的东西了。(其实他家东西还行,就是没客服。)

网友A:
之前对这家还有点兴趣,自从他们那论坛的营销发了几个贴装懂哥后就没兴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对这家还有点兴趣,自从他们那论坛的营销发了几个贴装懂哥后就没兴趣了 ...

没买你是对的,还好我不是拿来干活的,否则那才是哭都没的哭

网友B:
拆,换给5.5,对楼主应该不是难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换给5.5,对楼主应该不是难事

麻烦,还得把电池组给拆下来才能拆插座,先将就着用了,发帖只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买他家的东西

网友C:
我倒是想做回头客,有一说一,这家的东西比nan威、德国ke麦斯之流还是要强一点的。
可惜这家店无客服,近一个月无任何销售记录,实在不敢下单。
估计我们手头的东西已成绝版。

网友D:
规格和你常用的不一样算什么问题?你自己不看清楚乱插怎么成厂家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规格和你常用的不一样算什么问题?你自己不看清楚乱插怎么成厂家的问题了? ...

页面根本没标,不过这都是其次,大不了自己改,但是淘宝店俩月没客服就难受了,以后如果有配件坏了买都没地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想做回头客,有一说一,这家的东西比nan威、德国ke麦斯之流还是要强一点的。
可惜这家店无客服,近一 ...

东西确实还可以,就是联系不到客服,不知道是放弃网络销售主攻出口了还是厂子要凉。。以前的时候在闲鱼还有售,现在也找不到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麻烦,还得把电池组给拆下来才能拆插座,先将就着用了,发帖只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买他家的东西 ...

是叫你换插头吧!怎么还要拆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叫你换插头吧!怎么还要拆电池?

电池与pcb连接方法你看图吧,插口的焊接插口要从背面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与pcb连接方法你看图吧,插口的焊接插口要从背面焊。。

你是怎样理解插头、插座的?你是充电器插头是6.3*3,你换电源的插头就行了吧!拆电池插座干嘛!

网友E:
如果是我的话,电源、电池都不动,做个6.3转5.5的转换插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我的话,电源、电池都不动,做个6.3转5.5的转换插更方便

我是想把电池和充电器的母头公头都换成5.5的,但是太麻烦的,现在初步打算是在充电器上并联个5.5的头给别的电池冲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把电池和充电器的母头公头都换成5.5的,但是太麻烦的,现在初步打算是在充电器上并联个5.5的头给别 ...[/quoteka
看错,以为是扳手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把电池和充电器的母头公头都换成5.5的,但是太麻烦的,现在 ...

哈哈,扳手的电池PCB哪有这个好啊,充电器也贼轻

网友D:
引用 楼主:
页面根本没标,不过这都是其次,大不了自己改,但是淘宝店俩月没客服就难受了,以后如果有配件坏了买都没 ...

有几个电器页面标插口规格了?正经产品充电器一般都是要求不能混用的,就算混用也得找同规格啊,你自己的问题赖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几个电器页面标插口规格了?正经产品充电器一般都是要求不能混用的,就算混用也得找同规格啊,你自己的 ...

呵,难以沟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难以沟通

回答不了别人的疑问就顾左右而言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答不了别人的疑问就顾左右而言他

既然这样,那你给我找个同插头的21v充电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