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表还有不会用的吗?(万用表使用顺口溜)[原创]

楼主(2021-01-29):
一通百通指针表(理论认知):
指针表上机关藏,单钮选择最吃香,
转盘功能多且广,欧姆安培伏特帮。
ΩADJ 阻调零钮,只有测阻用它上。
表蒙一字调零钮,机械左零由它晃。
表盘上面刻度长,任由表针比划忙,
表盘大的颜色素,表盘小的带反光。
从上往下分楚汉,选择哪档看哪行,
顶层都是欧姆档,个十百千都一样。
指针到处读数显,乘以倍率旋钮旁。
为了读数更准确,表笔短接调零上。
中间黑色是伏安,伏安参数连三行。
二五、五、十档不同,满度多少看选档。
AC10v   是特例,线性低压区不良。
加之辅以DB  档,还能间接测容量。

--------------

实战篇:
每测电阻先调零,短路表笔拧旋钮。
右侧指零松表笔,测量电阻已瑞迪(ready)
事先知悉电阻值,只为确认值不值,
根据阻值选档位,确保显示在中区。
中区显示比较稀,识别准确误差低。
若有背面反光镜,垂直镜面独眼看。
倘若不知阻值数,根据电路来判断。
电源进门保险阻,功率管到电源地。
线绕瓷壳板色焦,功率发热值偏小。
启动分压均压阻,几百千欧上兆数。
除此以外寻常值,范围太广不赘述。
小于50选档RX1, 最多估到500欧。
以此类推百十千。各档优选显中-央。
超过兆欧选高档,测量规矩也如常。

测量电压不要慌,根据待测选好档。
未必每种表一样,包容原则不能忘。
待测电压不能超,选档宜高不宜低。
测干电池一点五,二点五档最恰当。
五格显示占三格,说明电压还不穰。
测量锂电四点二,若有五 V档最良。
奈何多数表有十,五格显二也挺强。
这里说的直流档,测量交流也一样。
测量市电二百二,二百五、五百相当
直流电流也同样,根据单位参照上。
表盘花哨不会看,可以如此来想象:
配电盘上功能表,每个都显一个量。
表头四五显三八,表头三百显市电。
凡表都有余量值,刻度相叠谓万用。
道理明了心澄澈,再用指针不出错。

--------------

另,附加功能:
欧姆有电其他无,可用欧姆做他途。
输出红负黑为正,此与数字正相悖。
Rx1K下单电池,   高压电池RX10K。
有些还有X100k。  电压9V到22.5v
电压虽高电流小,常用测试半导体。
RX1k内测PN,      一正一反通断分。
正向导通有阻值,显示近半差不离
反向无穷最满意,若有阻值是漏电
往下换挡显相似,因为PN非线性。
测LED用RX10K, 多数都能点亮滴。
红负黑正不要忘,顺道可以分极性
测三极管先找基,随意测俩差不离,
都是正偏二极性,未挪表笔是基B
接B若红PNP,      接B若黑NPN
找到B极换高档, 反测一脚漏电极。
此为发射极脚E, 特性类似稳压D
BE稳压剩BC。     另一不漏就是C
找出三极BCE,    舌头粗判HFE
若测NPN管β         红E黑C悬空B,
此时无显阻值大,舌舔CB看变化
正因舌头太没准,后期附加HFE
粗侧电容也靠它,根据容量选档啦
RX10k测兆分法,(也就是百万分之一法,UF,一般X10k可以粗判到0.01UF甚至更小)
RX1K测十uf级(1-10UF比较合适)
RX100档测数百。 RX10档测数千
RX1档测数万uf。 容量阻档反对应
正反测试有摆幅,每次必须回无穷。
若不无穷则漏电,单方漏电可忽略
摆幅大的容量大,估计容量积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基本了解了

嘿嘿嘿,希望对你有用入门时,那时候也没数字表啊,从小就是86年老爷子68¥买的那MF30表用到90年代末期,当然,90年代初也买了新的MF500B,dt890B+,老爷子从收购站捡了个MF14。等等,后来捡了块MF50修好了一直用到开门市关门的06年。再开门市就是12年了,盘电动车店盘来的9205让我开始用上数字表,习惯了数字表。就一直没怎么用指针表,不过身边总还是备着几块指针的,MF368,mf47等。学会骑三轮,往往学骑车子难,但是学会骑车子,再学骑三轮就没啥困难了,别几下就好,反正翻不了甭管怎么说,指针和数字都要掌握,你不知道哪一天,你的工作环境,用到的是什么表,艺多不压身、不能眼瞅着犯傻。

网友:
楼主写得好,我们玩指针的一看就懂,不错!

网友:
没啥用了,我有两块MF47,愣是放了十年都没用过,最后电池烂了把电池座都腐蚀了。数字表直观,轻巧,功能多,优点真的是秒杀

网友:
看到骚版加了一百分嘿嘿嘿

网友:
看回复就知又要更新了,口溜是挺好,新手福音,会了之后就懒的记这些了,呵呵,舌头大法没试过

网友:
没有故事了,很不习惯

网友:
别写诗了,去写小说

网友:
不更新故事会了

网友:
不错,不过我进来是想看故事的!

网友:
最精准的万用表说明书,总结的精准到位,全球通用。

网友:
你这个还不全面,我的YX-960用的是3V+9V电池,用1K档就能点亮常规的发光二极管,在电阻刻度线上标上电压值,就能知道发光二极管的导通电压

网友:
老张写的好!厉害

网友:
你看骚版都不会用 ,M炸的够多 。

网友:
没看完,转帖了

网友:
衡水老弟,好多天关禁闭了?没有发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