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哈曼卡顿小音箱还可以

楼主(2021-01-29):
小音箱还可以,音量旋钮有点接触不好,拆开弄点酒精就好了。

网友:
A型电位器很少见耶

网友:
真会打擦边球

网友:
很常见的电位器呀,只是后面有个开关

网友:
找到这个音箱的型号了,应该是2003年前后推出的,生产了很多年,价格相对哈曼自家的那些高端货要便宜的多,折合RMB130左右

网友A:
謝謝分享 小米11是这个牌子喇叭?

网友:
我也有一些小电脑音箱,有空也折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 小米11是这个牌子喇叭?

对,雷布斯发布会上说的就是这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