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纽曼A11HD播放器MP4拆解

楼主(2021-01-29):
拆的一个小破烂,以为漏液了,其实里面啥事没有,

网友:
当年的神器啊

网友:
不可更换电池手机的前身。零几年我买过昂达2英寸屏,半年后摇杆缺方向故障,在售后好几十元换了一个新摇杆元器件,一两年后主控故障无法开机,官方售后更换主板不值。后来买第二部台电5英寸电阻触屏播放器,也是半年多常用按键故障,好在有电阻屏触摸应付,两三年电池鼓包弄微孔放气,然后强力胶封死微孔插电源凑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