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很常用的一个小显示屏

楼主(2021-01-29):
很好用的一个小屏,7寸还是8寸吧,带HDMI,VGA,DVI接口,12伏供电,分辨率多少忘了,测试机顶盒,游戏机,电脑都很好用,可惜没有视频莲花输入,拆开看看,也没找到。

网友:
10.1寸1280×800的TN屏,高清驱动板不支持CVBS的

网友A:
估计想看VCD,得外挂个LCD电视盒了

网友B:
买个CVBS转HDMI 搞定了,不过如果有空间改成便携的还不错

网友C:
前天刚把这种板子烧掉一块。之前组了个14.1的小显示器,主板扎带固定的 吃灰许久拿出来弄下路由器 结果碰到了烙铁架 瞬间gg。 刚刚又拍了一个。  其实显示器主板我有好几个 奈何没有写固件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想看VCD,得外挂个LCD电视盒了

我有个DVD看戏机,就不用这个看啦,比如试PS啥的游戏机就用不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CVBS转HDMI 搞定了,不过如果有空间改成便携的还不错

嗯嗯有这计划,电池组还是有的,航模电池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天刚把这种板子烧掉一块。之前组了个14.1的小显示器,主板扎带固定的 吃灰许久拿出来弄下路由器 结果碰到 ...

找家能写固件的,把屏号给他,很多能帮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出吗?

不出,之前出了几个佳的美啥的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