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小米米家智能墙壁插座

楼主(2021-01-29):
前几天众筹的插座到货了

包装

背面参数,最大10A

面板

保护膜,面板是亮面的

插座背面3个接线柱

正面,我已经翘开了点,四面卡子

打开,主板也是卡子固定

盖板

电容

主板背面,接线螺丝够粗好评,亲测大小不一样的两根线都可以压的稳稳当当

塑料片一块

芯片

芯片2

联网控制模块吧

app界面

可以查看用电,功率,时间,开关插座电源这些

网友A:
这个思路还可以,智能插排插座怎么说都是二级接口了,这直接整到86面板上简洁不少,不用再多出来一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思路还可以,智能插排插座怎么说都是二级接口了,这直接整到86面板上简洁不少,不用再多出来一坨了 ...

主要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接墙插的。小白太多了。他们可能也连火线和零线怎么区分都不知道。

网友B:
感觉小米的这些智能插座,摄像头连接网络很不稳定,经常会掉线,

网友:
现在的智能化还不够成熟,各家平台还是自己玩自己的,通用性比较差,不过无所谓了,大面积智能化应用还是同一品牌兼容性比较有保障

网友(2022-11-21):
直接整到86面板上还不错

网友:
看样子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小米的这些智能插座,摄像头连接网络很不稳定,经常会掉线,

换个专业的路由器吧,大概绿是路由器或者ap的问题

网友:
路由器要用好的,

网友:
多少钱众筹到的?

网友:
价格不低了吧

网友:
这个所谓的智能插座除了能够定时开关和手动远程开关,还能做什么呢?

网友:
感觉小米用料可以  就是原件稳定性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