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不知道什么时候做的TDA1519小功放

楼主(2021-01-30):
今天打扫房间,在床底搜出个小功放。TDA1519的集成块。不记得什么时候做得了。可能有十年八年了吧。做完玩了一下就扔工具箱里放到现在才找出来。
当时引脚全断,只能飞线。还好只有9根引脚。TDA1519电路简单,音质不错,其实就是TDA1521A的单电源版,功率只有TDA1521的一半,6*2W.用来替代低端多媒体音箱里的TDA2030效果很好,唯一的缺点大概就是封装模式导致散热器安装不方便。不像TDA1521那样背面平滑,什么散热器都能装

网友A:
1519,1521印象里是上世纪末的著名功放,尤其1521,我96年电气化毕业的,后来我的同学开电脑学校,找我修漫步者音箱,那么点的小音箱,死沉,喇叭不大磁体不小,变压器也实在,跟黑白电视变压器似得,使用的1521,给他们换过,声音挺好,给劲

网友:
这样安装 果然别出心裁啊

网友:
老夫目测这种小功放芯片当年在电视机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
不错,巧妙的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19,1521印象里是上世纪末的著名功放,尤其1521,我96年电气化毕业的,后来我的同学开电脑学校,找我修漫 ...

迪波,这个牌子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最早做有源音箱的。最早HIFI音箱。前级是324,改成084 效果更好,后级就是TDA1521。双±15v电压驱动。非常经典,外围原件少,可靠性高,音质很不错。

网友:
很有年代感

网友:
经典的功放电路

网友:
回想起当年diy时攒元件、一点点焊接的情景了...

网友:
摩托罗拉90年代车载电台常用TDA1519做音频功放,不过是塑料封装的。